请教几个关于微型电磁铁的结构问题?[附图]

楼主(2009-11-10):
需要设计一个电磁铁:
工作电压大致为2V,电流5mA;
电磁线圈为固定的,直径20mm、厚5mm;
线圈上方一个运动体为钕铁硼磁铁或软铁;
固定的线圈和运动的钕铁硼或软铁间隙大约2mm,线圈通电后产生磁力使上方的磁铁或软铁运动。
-----------------------------------------
请教:在电压、电流、外型尺寸都基本相同的前提下,采用下述的哪种方式,上方的运动体会尽可能敏感的运动?
.
1) 采用[图1]:实心线圈+钕铁硼强力磁铁?
       还是采用[图2]:线圈中央镶软铁芯+软铁?
2) 增加一个[图3];采用罐型软铁密封体,[图3A]是为便于查看内部刻意把上盖画开了,实际是为全封闭的[图3B],内部结构如[图3C]。这种结构又怎样呢?
3) 线圈匝数和电流的增加磁力都会加强,但是匝数增加后电流同时也会减小,采用双线或多线并绕是否磁力会成倍加强?
4) 到底电磁铁的铁芯采用纯软铁磁力强?还是采用硅钢片、镍、锰等合金或铁氧体强?不解的是:都说硅、镍、锰合金或铁氧体导磁特性好,可普遍还是在使用软铁做铁芯,为什么?
5) 还有更好的方法或结构让磁力更强吗?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图三中把那盖去掉。

网友B:
图3B根本不能用。
图3A未标明上方是软铁还是磁铁。如果图3A是为了看清楚而将图3B的上盖移开,那也没什么用。

双线或多线并绕,和用一根粗些的线没有区别。

纯铁的导磁率远高于硅钢、铁氧体等材料。说硅钢或铁氧体导磁性能好,那是对磁材料性能毫无知识的胡说八道。

网友A:
LZ图三那盖应该是软铁,加此盖纯粹是瞎蒙。而去掉那盖便是相对较佳的方法。

网友C:
图3的大部分磁路被封盖短路了,不合适
图2的下半部+图1的上半部,能产生较好效果,释放时,若线包能反向通电,效果最佳
图3去掉封盖,效果较图2要好些

电磁场数值计算与电磁铁设计 202页
电磁铁设计手册 185页
电磁场在目标识别中的应用 247页
自动化丛书 电磁离合器 204页
磁铁与电磁铁的设计 105页
电磁铁应用设计计算方法 3页
电磁测量 222页
上海盈炜电器(各种电磁铁)
上海盈炜电器(各种电磁铁)
上海盈炜电器(各种电磁铁)
上海盈炜电器(各种电磁铁)
上海盈炜电器(各种电磁铁)
工程电磁场数值计算 331页
工程电磁场数值计算 331页
深圳众恒电器 电磁铁,电磁吸铁,螺线管生产厂家
深圳众恒电器 电磁铁,电磁吸铁,螺线管生产厂家
深圳众恒电器 电磁铁,电磁吸铁,螺线管生产厂家
深圳众恒电器 电磁铁,电磁吸铁,螺线管生产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