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版主xwj求VerTrans.c:版本控制执行文件源码

楼主(2009-11-10):
看到这个帖子,我下载的附近没有说明中的源码。能发一份给我吗?
EMAIL:zzyongchao@yahoo.com.cn

xwj发表于 2008-8-26 17:3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返回版面 TOP
21楼: 呵呵,不开玩笑了,给你个一直在用的版本控制工具吧
Keil C51 版本号及编译计数器(Build Counter)控制 接口说明

网友A:
#include <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void main(int argc,char * argv[])
{
        int  i,iLen,iVerLine,iCRs,iPos;
        unsigned char v1,v2,v3,strBuf[1024],strTmp[5];
        FILE * fp;

        if(argc < 3)        // 必须有两个参数
        {
                printf("\n*** Usage: EXE [Ver File Name] [Ver Message Line] ***\n");
                exit(0);
        }

        // 将数据文件读入内存,不得超过1024Bytes
        if( ( fp = fopen(argv[1], "rb") ) == NULL )
        {
                printf("\n*** Can't Open Version File! ***\n");
                exit(0);
        }
        // 必须定义有效行号
        if( (iVerLine = atoi(argv[2])) <= 0)
        {
                printf("\n*** Invalid Line Number Specified! ***\n");
                exit(0);
        }

        // 取文件长度
        fseek(fp, 0, SEEK_END);
        iLen = ftell(fp);

        // 确定 Version 起始位置
        iPos = 0;
        iCRs = 1;
        fseek(fp, 0, SEEK_SET);
        for(i=0;i<iLen;i++)
        {
                strBuf = fgetc(fp);
                if(iCRs == iVerLine && iPos == 0)
                {
                        if(strBuf >= '0' && strBuf <= '9')
                                iPos = i;
                }
                if(strBuf == 0x0A)
                        iCRs++;
        }
        fclose(fp);

        // 编译计数器及版本号增加处理
        i = atoi(&strBuf[iPos+6]);
        v1 = strBuf[iPos+0];
        v2 = strBuf[iPos+2];
        v3 = strBuf[iPos+4];
        i++;
        if(i > 9999)
        {
                i = 1;
                v3++;
                if(v3 > '9')
                {
                        v3 = '0';
                        v2++;
                        if(v2 > '9')
                        {
                                v2 = '0';
                                v1++;
                        }
                }
        }
        strBuf[iPos+0] = v1;
        strBuf[iPos+2] = v2;
        strBuf[iPos+4] = v3;
        sprintf(strTmp,"%04d",i);
        for(i=0;i<4;i++)
                strBuf[iPos+i+6] = strTmp;

        // 将结果写入文件
        if( ( fp = fopen(argv[1], "wb") ) == NULL )
        {
                printf("\n*** Can't Write File! ***\n");
                exit(0);
        }
        for(i=0;i<iLen;i++)
                fputc(strBuf,fp);
        fclose(fp);

        // 显示更改后的版本号
        printf("\n***** Build:%s *****\n",strTmp);

        exit(0);
}

楼主:
多谢,我试一下

楼主:
我用TC2.0编译,发现strBuf,strTmp必须加。
多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