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六环请你帮助

楼主(2009-11-10):
我在维修中发现六环电阻,谁有资料请介绍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上照片吧

网友B:
前四环阻值,第五环误差,第六环温飘

网友C:
我以前拆过PM3352示波器,里面全是6环电阻!!!!

网友D:
色环电阻

网友E:
前四环阻值,第五环误差,第六环温飘
引用 网友B:

同意3楼的回答,你可以去http://www.dziuu.com/dz/guanjianc5.asp 看看,那儿也可能有你要的答案

楼主:
就我了解是前四环是阻值,五环是误差,至于六环是温飘吧,请大家指教。

网友F:
额,好像是的

网友G:
色环电阻识别图(转贴)

网友H(2010-06-19):
直接上万用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