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的唯一id号有什么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10):
通讯时可以用作地址,比如无线遥控器

网友B:
加密用啊

网友C:
最主要的还是加密用

楼主:
我就不知道如何用来加密?难道读了芯片id后在程序中使用吗,如何使用能达到加密的目的?

网友A:
我就不知道如何用来加密?难道读了芯片id后在程序中使用吗,如何使用能达到加密的目的?
引用 网友D:

猜的:烧录程序时,读取ID放在FLASH的某个单元,程序中也读取ID与FLASH中的数据进行比较,如果相同则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