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C5416 Bootload的方法问题

楼主(2009-11-10):
我用的是VC5416,片外并行Flash的boot方案。

应用程序在CCS中生成 ".out"文件后,这个文件要通过一个HEX500工具把这个.out 文件转换成hex数据文件,然后才能考虑往Flash芯片中烧写的问题。是这样吗?

还有一个问题,目前除了HEX500可以做这个将out文件转成hex文件的工作,还有其他的更好的方案或工具吗?

多谢赐教!

网友A(2009-12-28):
很高兴能找到一起做C5416板子的朋友。我这段时间也是做烧写,hex500是把文件转为16进制,然后再把16进制转为2进制,必须转为2进制才能让处理器识别。目前应该是只有这种命令行形式的方法。刚问过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