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soc关于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大家有没有用psoc做过温度传感器,进行温度控制的

psoc哪些型号的ic有这些功能呢?

cy8c21x34和cy8c24894能直接检测温度么?像检测电容一样么

网友A:
可以做,有一个很便宜的入门工具里就是用cy8c21434做的温度传感器控制,那个工具应该叫CY3270

楼主:
那个芯片里面直接就可以测量温度变化么

楼主:
如果用cy8c21434做,那需要外接什么温度传感器么?仍然不懂中

网友A:
就看你的要求了,CY3270里面很简单,外面就加了个热敏电阻,你看一下附件中的p8 /p10。另外,你可以取这两个地方了解CY3270
1.http://cn.21ic.com/customer/cypress/20080319/psoc.htm (最下面的第一次“感应设计”体验课程
2.PSoC Designer里面有CY3270得案例,你可以看一下温度感应的例子

网友B:
楼主的字体很醒目啊,怨不得这么多人简答

网友C:
很有特点

网友D:
说说你的测温精度要求,测量范围多大,大家会帮忙看看

网友E:
精度和范围确实是个问题啊,
热敏电阻的线性范围不是很大吧

楼主:
就是说要外接热敏电阻?先看看那位兄台给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就是说要外接热敏电阻?先看看那位兄台给的资料
,谢谢
引用 楼主:

你要是单纯学习的话,可以先看看我上面给的资料,要是实际的项目中就不那么简单了,呵呵

楼主:
这位兄台好像是专业人士哦
我正在在电容式多点触摸
想问滑条怎么可以检测出同时触摸的两个点,要自己编算法?还是直接调用就行了呢?

楼主:
对不起,忘了给你评分,现在想评都评不了

网友:
他是版主,
不需要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