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变压器的接法

楼主(2009-11-10):
请教各位高手,如图所示:中心抽头2脚和15脚应该怎么接?如果我在1和3脚间加一个+5V的电压,那么,这个电压怎么传导到输出的?哪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各个关键点的电位,还有后面那个是扼流圈吗,有什么作用?
一直对变压器缺乏理解,书上讲的也不能活学活用,分析这个电路都搞不定。。。
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怎么只有一路?一个TX,一个RX,这个只能接一个啊。

网友B:
2和15接电源(或地),主要是使差模信号看到的阻抗为0,
扼流圈是抑制共模电流了,共模电流看到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它传到后边的也就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3楼,对2和15接法的解释,你的意思是是不是“共模信号看到的阻抗为0”,网络变压器传输的都是差模信号啊,为什么要让它们看到0阻抗呢?书上还有一种说法,若2和15脚是由电压驱动的则抽头就接电源,若是电流驱动的则抽头就通过一个电容接地,这又是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分析一下原理,TX和RX都差不多的

网友B:
理想是差模信号,但现实中的信号不是理想的,我们要传输的是差模,共模对我们来说是噪声,所以让他短接,
电压和电流驱动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