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原型加static和不加static的区别?

楼主(2009-11-10):
在keil编译环境下,函数原型加static和不加static的区别?

网友A:
如果是全局变量,基本不没有关系。
1. static 用在函数内部,只初始化一次,下次进来的时候的状态与之前的状态一样,相当于是全局的变量的特性,只是不能被其他函数使用。
2. 如果用在某个*.C中,其有效的作用域仅限于本文件。

网友A:
函数与变量一样。

楼主:
呵呵,我问的是函数原型!!不是函数!!

楼主:
加不加都一样的!!!我只想确认一下!!!

网友B:
函数原型加static只给人看的,没有什么用,编译器不认这个
,编译器忽略它的存在

网友C:
函数加static不能被其他文件调用。

网友D:
函数加static 意味着,只能在本xxx.c文件使用;
说白了其他xxx.c 文件无法用extern来声明然后调用它

网友B:
楼主说的是函数原型,不是说函数

网友C:
函数定义时加static不能被其他文件调用。

网友B:
楼上的各位啊 基础还是不牢固啊

函数原型加不加都一样

网友E:
呵呵,楼上激动了
你说的是extern
extern 对于函数原型加不加都一样

static加与不加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呵呵,楼上激动了
你说的是extern吧
extern 对于函数原型加不加都一样

static加与不加是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E:

static加与不加是一样的

网友E:
来一个比较好玩的例子
有一个工程,有两个C文件1.c和2.c,有一个头文件head.h,两个C文件都包含这个头文件
head.h中的内容为
static void OutputName();

1.c的内容为
void OutputName()
{
    printf(__FILE__);
}

2.c的内容为
void OutputName()
{
    printf(__FILE__);
}

在不同的文件中调用同一个函数OutputName()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可能有的编译器要求函数定义前也要加static才能编译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