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输入4-30v 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09-11-10):
如题,输入4-30v 输出3v给单片机供电 请教一下各位大牛 稳压电路应该怎么设计呢 现在有这样一个难点 我是要测这个输入的电压信号 同时这个电压信号给单片机供电 如果是负压 (表笔接反了) 单片机就不能工作了 我初步想法是加个桥堆 然后检测是正负压 但是加了桥堆就有压降了(1.4v) 如果4v经压降1.4v 一般的稳压电路就不能打到3v了 请教各位大牛有什么好办法 我用lm317试了一下 电压小于6v就不行了

网友A(2009-12-12):
4-30V的带载能力有限,LM317也要3V压降得,我看你还是另寻出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