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烧阿烧,110V AC 输入压敏电阻保护失败了

楼主(2009-11-10):
前辈画的原理图。如图。用于“居民楼某处设备”的110V交流检测。
情况介绍:目前出货2K块,5块严重损坏的都是桥堆烂了,板子烧了个洞,最严重的火苗都窜上去烧到线路板其他地方了。
输入压敏电阻是07D471。圆桥是1000V/2W的。
据说1,原先最早是用TVS管代替压敏电阻,大面积的经常爆,但是圆桥没损坏。
据说2,修改方案为用07D271压敏电阻,“压敏电阻内部有时短路后不能恢复”,烂掉了。
据说3,后改成现在的方案07D471压敏电阻,压敏电阻是好了,圆桥烧烂了......
目前对于如何改动解决分歧比较大。
这里请教下有经验的工程师,同时也提出我自己的看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压敏电阻不是万能的,前面必须得先并放电管,再串共模电感和差模电感抑制尖峰,不然一个感应雷绝对玩完。

再就是桥堆,耐压绝对不能按110V算,能用多高就用多高,比如1000V的

楼主:
我认为
1。TVS绝对不能用,而应该用压敏电阻。
2。压敏电阻一定要用271,绝对不能用471。换471是典型的换粗保险丝的思想。
3。原先271的故障可能在于通流容量不够。应增大通流容量,譬如用14D271,20D271
4。故障原因在于现场的浪涌。

网友B:
110V交流检测,我认为,完全可以采用光耦。
其诀窍是:
1、大电阻大功率(51K1W)双向限流,平衡放在光耦的led的AK两端;
2、采用tlp814双向led光耦;
3、采用小电解电容并联在led的发光管两端,可以考虑在led上并联双向tvs保护;
4、在led上并联一个电阻,起到降压作用;
5、输出加大电阻上拉或者下拉并使用hc14整形;
---------------------------------------------------------------------
该电路在实验室长期测试通过,未在现场使用,仅作为参考;

另外不要使用圆桥;圆桥特别爱坏,使用分离的二极管搭吧,那个比圆桥可靠无数倍。

网友B:
用于“居民楼某处设备”的110V交流检测。
---------------------------------------------
不会是电梯吧。。。呵呵。。。

网友A:
嗯,赞同4楼的方法,比LZ的更可靠,成本也更低

网友C:
检测有无的话,最好在最前面串两个Y电容,这样体积能小很多,可靠性能高很多

楼主:
:lolhq_y厉害
目前板子最好要改稿,如果要改就按你说方向的考虑了,2楼7楼想法也不错
不过当前怎么改最简单呢?2000块板子不可能马上改板阿,得赶紧临时解决方案出来

网友D:
OP36 是什么?

网友B:
其实这个电路的思路跟我是一样的,op36看上去也是一个光耦。
就是多了一个高压桥;
去掉这个高压桥,直接短接。。。。
可能要把op36换成pc814,因为pc814的双led为电源的负半波提供了反向的通道。
也许不换也行。试试看吧。

网友E:
  1. 前辈画的原理图
楼主的这位前辈,是水货。

所谓“圆桥”,国产的多半是假冒,用不合格的管芯装配的桥,封装又非常差。远不如用四支分立二极管如1N4007。我上过一次当,从此不用国产整流桥。
输入端没有保护用的保险丝。有保险的话,整流桥损坏也不会着火。
这个电路,应该把那些限流电阻放到整流桥之前,这样整流桥所受到的电应力很小。如果负载仍使用光耦,用1N4148整流都可以。
仅检测交流电的有无,在光耦一次侧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即可,至少省三支二极管。当然,限流电阻仍需要串联在回路中。

网友D:
这个桥的设计实在是......得不偿失!

网友F:
检测AC110V,为何不要个变压器变比到 AC5V? 或用光耦/PT..
引用 网友G:

最原始的或许最简单.

不过直接上电阻的人也有....反正用手摸.不死人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变压器好像鲜有人用吧,初级容易烧掉?

网友H:
可以使用互感器,这个肯定安全,不要使用现成的整流桥,用4007自己搭

网友I:
如果只是检测110V是否存在,在输入端串一个几十K的电阻就行。

网友I:
还要把电解电容移到桥堆的输出段上,当然耐压要足够(250V以上)。

网友J:
我认为
1。选择MOV的主要标准包括工作电压、能量处理性能和峰值脉冲电流性能。

2。交流110V的压敏电阻选型一定要用14D271或者20D271K,绝对不能用471。
3。使用7D271的压敏电阻通流容量为1.7KA,远远不够应增大通流容量为6KA的14D271K。
4。现场最好考虑选择陶瓷气体放电管LT-B8G420L和压敏电阻组合的保护方案。

网友K:
可以看出输入的110V电压态不稳了,首先你应在前级加一个稳压电源,不然电路会永远出故障

楼主:
langtuodianzi果然是专业搞这个的
我研究研究你代理的放电管去

楼主:
变压器可能成本问题比较大啊

网友L:
可以试试气体放电管,防雷效果应该好一点吧。

网友M(2013-04-11):
我们曾经做产品是220V用的是压敏471有时会起火,压敏电阻起火,后在电路布线上做了小改动,压敏电阻一脚用0.4的细线走个10MM左右,一但电压过高,压敏电阻起反应后一定把这细线烧断,未引起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