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DA模块怎么使用?

楼主(2009-11-10):
谁有PSOC内部IRDA模块的使用经验,请教问题:
红外的发射接收管选择什么型号?
红外接收管是一体式的还是其他的?
外围电路怎么搭接?

网友A:
什么型号应该不重要吧,我这没有电路图,不过有中文的模块datasheet,不知有没有用,呵呵.
这个地方好像有不少IRDA的资料,你可以看看http://www.irda.org/

网友B:
学习...没有仔细研究过PSoC的IrDA

有个Apnote可以看一下,应该有点用AN2092 Infrared Learner (Remote Control)

AN2092链接:http://www.cypress.com/?rID=34200

楼主(2010-01-26):
好久没有来了,今天看到这个问题还有解决;出来说说我的情况,最近再没有去搞这个东西,搁置了一段时间;最近有空争取把它搞定,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起初是想把一般的电视或其他的遥控器用PSOC接收解码. 仔细查阅资料后,发现我用的遥控器以识别脉冲宽度来区分逻辑"0"和“1”,
    用普通定时器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总有问题;在官方的网站的帮助下学习了定时器捕获模式测量脉宽的例子后,问题在今天解决了。
    把定时器捕获模式测量脉宽的例子链接和大家共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http://www.cypress.com/?rID=39959

网友C: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