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高手,在99se中EDIT菜单-EXPORT TO SPREAD

楼主(2009-11-10):
在99se中EDIT菜单-EXPORT TO SPREAD……,在生成的电子表格中修改电阻封装0805时,为什么只显示805?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知道在excel中右键设置单元格格式/数字/选文本就可以显示完整的0805,但是在protel生成的表格中就是改不了,提示说受到某种保护.......
还有那位大侠再给我介绍下用GLOBAL群编辑的方法设置元件封装的方法,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9-15):
点击要修改的单个元件,打开元件属性,打开全局修改,再元件封装那修改。

网友A: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ZF%}V(CTBUP[HOVO5)VL`BI.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