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一个CAN总线的设备自适应波特率?

楼主(2009-11-10):
(无正文)

网友A:
以前看过一篇相关的**,貌似是试探法,更改波特率相关寄存器,试探波特率,一直到能接收到数据不再有接收错误为止。

楼主:
问题解决, 多谢desert_hawk提供思路.

A和B设备设置为工作模式并正常通信,波特率为100Kbps,  把C设备设置为监听模式, 接着把C设备波特率从1Mbps降低, 直到降低到到100Kbps后, 发现C设备在这个时候产生接收中断,  利用这个接收中断信息, 设置C设备波特率为100Kbps, 并改为正常工作模式,  C设备就可以自适应了, A,B,C可以正常通信了.

网友B(2015-11-16):
谢谢,提供经验分享

网友C:
CAN是多主多从设备,这种方式觉的还是不好,作为偷懒还差不多,一般不会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