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11-10):
(无正文)

楼主:
好失望,好不容易等个回复,结果是广告!

网友A:
再快就坏了

网友B:
那些应该只是电气参数,还要考虑机械上的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上面也有个机械的参数啊。到底哪个参数起决定性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谢谢各位!上面也有个机械的参数啊。到底哪个参数起决定性呢。

是这个参数最关键,因为所有的(机械式)继电器瞬间接触电阻都是很大的,在导通的瞬间的电流很大,将导致电火花的产生,同时释放出很大的热量,如果频率太高,将导致继电器的触点因过热而损坏。
另外,这条数据(额定参数)是建立在上面那些条件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