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工频信号来同步

楼主(2009-11-10):
对过零信号本人也是第一次接触,现按照我的思路附上图和程序,各位帮我看下为什么有时不同步,单片机用的是STC12C5608

           org      00h
           jmp      start
           org      03h
           jmp      time
           org      30h
           mov      tmod,#01h
start:     mov      ie,#10000001b
           mov      ip,#01h
           mov      tcon,#00h
           mov      sp,#70h
           clr      p1.0
           clr      p1.1
           clr      p1.2
           mov      r1,#200
           call     delay
           setb     p1.0
           mov      r1,#200
           call     delay
           clr      p1.0
           setb     p1.1
           mov      r1,#200
           call     delay
           clr      p1.1
           setb     p1.2
           mov      r1,#200
           call     delay
           jmp      start
time:      push     acc
           push     psw
           mov      ie,#00h
           setb     tr0
           pop      acc
           pop      psw
           reti

delay:    mov       th0,#low(65536-20000)
          mov       tl0,#high(65536-20000)
ys1:      jbc       tf0,ys2
          jmp       ys1
ys2:      djnz      r1,delay
          clr       tr0
          mov       ie,#10000001b
          ret
          end

382 Bytes

网友A:
看不懂,简单说下你的控制思路呢。

楼主:
此电路主要用于控制LED RGB换色,多块板同步的话是想用工频信号(也就是过零信号),现在问题是软件我不是很清楚怎么弄

楼主:
在放一个我们公司以前工程做的程序,用过零同步没问题啊。现在问题就是我想弄明白程序,有那位好心的能帮我说注解一下。我现在要在原先的基础上做几段流水的

网友B:
思路如下:
工频信号,处理后,整形,接到IO端口,最好是外部中断端口,利用中断服务函数置位更换LED色彩标志,在主函数中,处理该标志。

网友C:
先拿示波器测三极管B级和C级波形,   做软件先要确定硬件没问题,并且一级级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