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PIC单片机处理小数? 大家有什么高招?

楼主(2009-11-10):
比如一个温度数据(-10摄氏度~100摄氏度),每小时 下降 0.8 ,
一般情况下就是扩大十倍来处理吗?

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0.8就是8

网友B:
楼主还能说具体些吗

网友C:
呵呵,你也可以扩大20倍,也可以扩大100倍,也可以扩大16倍,只要不小于10倍同时保证你小数位的精度即可。

楼主:
楼主还能说具体些吗
引用 网友B:

就是 80摄氏度,减到0.8,得到 72.2摄氏度。
有一堆带有一位小数的数据,以及相关数据的比较和处理。

现在的处理方式是 : 数据的保存和处理都扩大10倍。

网友D:
扩大是最好处理的方法。

网友C:
即使有什么高招,估计也很难让人容易看懂和理解,追求这样的技术带来的就是软件维护的麻烦,呵呵,何必何必呢。。。

网友E:
呵呵,你也可以扩大20倍,也可以扩大100倍,也可以扩大16倍,只要不小于10倍同时保证你小数位的精度即可。
引用 网友C:

扩大也是有度的!不是想多大就多大的!
如果采集来是1000,能扩大100倍吗!

网友F:
回9楼的,那就分段扩大,或者分两部分扩大,整数不变,小数扩大。N年前就是这么干的。挺麻烦,不过效果还行

网友C:
扩大也是有度的!不是想多大就多大的!
如果采集来是1000,能扩大100倍吗!
引用 网友E:

呵呵,仔细看看我加的限制条件:只要别小于10倍且保证你小数位的精度。。。

网友E:
呵呵,仔细看看我加的限制条件:只要别小于10倍且保证你小数位的精度。。。
引用 网友C:

老大,我也没说错啊!如果是1000的话,放大100之后就不是精度的问题了!
再说了,光放大不保证精度,这放大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G:
我给它放大256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