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谁能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1-10):
一共只有一个输入端,输入只有上跳和下跳,写出真值表来就是了。
二极管、电阻、电容,输入上跳沿二极管将电阻几乎短路,C放电快。输入下跳沿二极管截止,C充电慢。

楼主:
LS还能具体点么--你的解释我还是不解 如果可能就写出完整的分析过程 对了解的你来说 不是啥难事吧

网友B:
当输入为1时,5,6均为1,4输出0;
当输入为0时,5,6均为0,4输出0.
大概这样吧。

网友C:
应该是用来错相用的.与输入波形错开一定角度

网友A:
回3楼:
对我确实不是什么难事。正因为不是什么难事,你才应该自己完成,否则你的水平无法提高。
顺便说一句,这个问题,用波形图来表达更直观。你应该自己画出来。而且,应该查查两个芯片的手册,注意,图中标注的型号与图中的符号不对应,74LVC14是施密特输入。
自己画出波形图,再贴出来让大家检查是否有错,这才是学习的方法。

楼主:
用Multisim 8仿真了下(好久没有用这个工具了 也不知道对不) 结果好像整个电路就是反向而已
如图 (图中输入信号是5Khz)那位能不能帮助分析哈啊

楼主:
当把输入信号的频率提高到5Mhz时  如图

网友D:
Multisim是个好工具的说~~

网友E:
应该是可以改变占空比,增大低电平的占空比。。。

网友F:
边沿处产生脉冲。

网友G:
上升沿不变,下降沿延时,后反相。
如果用在pwm中即可用于死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