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478驱屏效果这么差吗?

楼主(2009-11-10):
买了块开发板,带个彩屏,说是移植的uCGUI,我还没具体看,只是上电看了下效果,发现屏闪很明显,上面的扫描线都能看得清楚,不知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A:
是多大的屏,屏不一样驱动的效果也会不一样,另个确定他的UCGUI是否移植是完好的。

楼主:
是4.7的屏
uCGUI是否移植完好怎么看?

网友B:
2478应该不会这样.
移制到其他芯片上不闪吗?

网友C:
开发板就是学习板,有图像就算可以了。
要稳定还要自已下工夫呀。如果开发板做的非常好就不是那个价格了。

楼主:
在这里,我首先是想知道的这个处理器驱屏的效果到底能到什么程度,其次是下步我该怎么办,如果行,就继续用,如果不行就换方案。我自己的产品是3.5的屏。

网友C:
3.5寸屏没有问题, LPC2478刷屏速度很快。主要还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D:
与你用的芯片关系应该不大,应该还是软件的原因

网友E:
320*240 TFT-LCD 565/555的,应该没有问题。24bpp的,如果屏大一些,就有些慢了,例如480*272的。

网友F:
是软件原因吧,或者是你没设置好

网友G:
软件和硬件都有关系,如屏的链接线太长或解除不好,
驱动过5.6的屏640X480 565方式效果很好
4.3 480X272 24位效果也很好

楼主:
这个我再看看,谢楼上各位,这样我心里有底了,用它没问题。
还有,背光,这个DC20V20mA用什么芯片升上去的?我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C:
se34063,便宜呀,但效率低。

网友H:
不正常,很可能是设置问题,或者产品本身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