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Y3218-CAPEXP1时遇到的问题,烧录不正常,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11-10):
在连接开发板时,似乎没有识别到capsence  C0/C1/C2 只有OUTPUT的IO,如图:
另外在点击“OK”或者“apply to board” 弹出的对话框有如下的错误。最终板子不能正常工作。有时候上电6个灯全亮,有时候全灭。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很可能是因为硬件连接接触不良

网友B:
这个很可能是因为硬件连接接触不良
引用 网友A:

恩,有可能,楼主再看看,或者你把你的其他操作也贴上来看看

楼主:
使用Bridge Control Panel 1.0的 USB- I2C tool 将上面提示出错的两个文件(**_regs.iic和**_flash.iic)send一边后,板子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在使用EXPRESS 3进行操作时,进入show tuner, apply to board 后仍然出现上面的提示,然后板子又不能正常工作了。 使用BRIDGE CONTROL PANEL send 文件的画面如图:
多谢各位的解答,按照上面的实验,通过send iic文件后能正常工作,应该能排除硬件链接上的问题。 另外说明一下,通过tuner中改变的参数能起作用,只是APPLY后板子不能工作,SEND IIC文件后便能正常工作

网友B:
我刚才试了一下,只有在tuner中板子才供电(板子上红灯亮),所以可以看到你触摸按键式相应的灯亮,当其他状态时板子并没有供电(板子上没有灯亮),所以看似不起作用。也就是说这部分是没问题的,呵呵
至于apply to board你出现error,我觉得你这样,下面有两个地方都有实验指导,http://seminar.**/070525/jchf.asp
几分钟内可完成的触摸感应设计- CapSense Express (Touch Sensing Design in Minutes with CapSense Express)
你先按照里面的做一下(实验部分在后面,你不想听前面的话可以直接往后翻,呵呵),看有没有同样的问题,假如有,可能是designer软件版本问题,你重装一下试试。
另外,apply to board后正常的显示应该是如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答复,我测试了一下,确实是电源的问题,我用板子的电池供电,能烧录正常,但是用USB的3.3v供电,就会出现烧录不正常,烧录后板子不能正常运作。

另外,我APPLY的时候仍然是出现上面的警告对话框,我想很有可能是EXPRESS的软件问题,我用的是 PSoC EXPRESS 3 上官方网站似乎找不到这个软件。。。很奇怪。。

最后我再请教一下您,我在tune finger threshold 的时候不管数值改到多少,它的灵敏度似乎都没起作用。

再次谢谢您详细的答复,还有您提供的实验例程地址。

网友B:
1.PSoC EXPRESS 3 CY网站上确实已经没有了,因为最新的软件已经是PSoC EXPRESS 和PSOC DESIGNER合在一起了,你只要下载最新的PSOC DESIGNER软件就可以了,用里面的system level design就相当于以前的PSoC EXPRESS
2.tune时假如想调整灵敏度,最直接的参数是IDAC,IDAC的值越大,灵敏度越低,现在灵敏度太高,你先调低了,然后再调finger threshold 参数,就看得比较明显了

网友C:
原来这样:)

网友D:
去下新版的PSOC DESIGNER

楼主:
1.PSoC EXPRESS 3 CY网站上确实已经没有了,因为最新的软件已经是PSoC EXPRESS 和PSOC DESIGNER合在一起了,你只要下载最新的PSOC DESIGNER软件就可以了,用里面的system level design就相当于以前的PSoC EXPRESS
2. ...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谢谢 GO PSoC 恍然大悟啊,呵呵: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