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uSe如何装驱动

楼主(2009-11-10):
问个小白问题:装完软件DfuSe_Demo_V3.0_Setup,通过USB线连接STM3210B-EVAL到电脑,但是没出现The “Found New Hardware Wizard”

难道是我没理解UM0412中的步骤?
1.3.2 Hardware installation
● Connect the device to a spare USB port on your PC.
● The “Found New Hardware Wizard” then starts. Select the “Install from a list or specific
location” as shown below and then click “Next”.

之后运行,出现的如下情况

楼主:
没有高手回复么?顶起来!

网友A:
貌似你的板根本没有进入dfu模式。正常进入dfu的话会提示新硬件,然后到安装dfu软件的目录下能找到驱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板usb+脚有没有弱上拉,如果没有的话使用st的dfu代码照搬的话计算机是无法发现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