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的PWM频率扫频问题???

楼主(2009-11-10):
我是用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要求是中心频率是36K,以这个中心频率左右两个频率点进行扫描。问题是我在扫频改变频率时候(改变CCAP0L,CCAP0H的值),单片机脉冲输出会停止一下。是不是单片机写CCAP0L.CCAP0H的时候脉冲输出会停止的???有办法让脉冲一直输出吗????

网友A:
没有办法。这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没有办法……

网友C:
这个设计,建议采用DDS,不要用MCU里面的TIMER。

网友C:
如果怕贵,我可以给个CPLD做的廉价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搞定

网友D:
怎么搞定的啊,说说吧

网友E(2014-12-09):
这个不难,PCA中断装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