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ii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刚看uc os-ii的知识,想在AVR上移植,但没有一点头绪,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迷津,该如何去学这方面的东西,需要哪些知识点和软件,非常谢谢!

网友A:
先分析一个例程 分析源代码 慢慢的你就会明白移植需要改哪些东西了~~~

网友B:
先看邵贝贝的那本书吧

网友C:
.邵贝贝是谁啊?他的书是什么名字啊?

网友D:
感觉应该首先应该了解UCOSII的任务切换的实现方式,然后从AVR的中断开始看起了~~~~~~~~~~~

网友E:
如果真想进行移植的话,看看后面的几章。关于uC/OS-II的移植部分,不过楼主得先写几个与硬件相关的汇编程序。

网友F:
我也刚开始学,不过不知道ucos优势在于什么,任务有什么用?感觉跟我写个大while再加几个中断差不了多少,请高手说明下

网友G:
给大家上传一个WORD版的UCOS-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