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不进去,郁闷死了,STC

楼主(2009-11-10):
使用的是STC12LE5410AD,前几天我不在实验室,一个学生先焊了一块,然后打电话告诉我,程序下载不进去,因为这块板子是新做的,电话中也说不清楚,项目催的急,我直接让他用老板子重新焊了一块(老板子手里还剩了几块),可以正常工作,第二天我去了以后,判断单片机已经坏掉了,让学生换了一片单片机,第一次可以下载进去,工作不正常,然后再也下载不进去了,然后学生告诉我第一片也是这种情况,手里这个单片机恰好用完了,就又买了10片,新单片机换上情况有所变化,下载过程可以开始,但擦除不了原来的程序,每次下载都失败,但原来里面的程序还在正常运行(STC系列的单片机出厂的时候里面是有程序的,引脚高低电平变化,我有个引脚上接了LED),我电脑上的isp版本3.9的,换了个4.8的版本,程序可以下了,问题一样,下了一次就再也下载不进去了,把阻容、晶振、MAX3232几乎全换了一遍还是不行,图中的那个U3也拆掉了。实在没办法了,今天又重新焊了一块,只焊了最小系统和MAX3232电路,还是一样的情况,下载过程可以开始到了擦除程序的地方就擦除不了,没敢再用新的ISP版本,咱也是唯物主义者啊,这个事情基本确认肯定是自己的板子的问题了,但新板子与老板子相比仅仅是图中的U3我往右挪了大约1CM,原来U3不靠边,结构不太好做。跟原来的板子一根线一根线比较,没有任何不同,老板子已用在了5、6台产品上了,也都很好,我们这是小地方,做的这个东西也比较贵,有5、6台的订单已经很不错了,这块板子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哎,郁闷死了,STC系列的单片机用了不少了,没出过什么问题,可以被项目难死,不能被项目恶心死啊,大家帮我看看,谢谢了,不知道有没有没有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我PCB的局部贴出来,图中F1即STC12LE5410AD,U5为MAX3232,其余什么东西都没焊上

网友A:
1。isp烧录占用的引脚,最好不好使用,如果使用,请串接电阻再和其他应用电路连接。
2。做个手动复位按钮,在烧录器上,烧录不进去,可能是芯片没有准备好。多复位几次看看。
3。尽可能缩短烧录线。最好用有屏蔽层的烧录线。

楼主:
谢谢
stc就是用的串口烧录,板子上用跳线帽选择的,下载完了之后再跳到别的功能上去

楼主:
又折腾一下午,死马当做活马医,最后我把我电脑中的ISP软件从3.91升级到了4.80(前面提到过在学生的电脑上试过4.80版,成功一次就再也下载不了了,但他的是绿色版的,我用的安装版的),抱着必死的决心下载了一次,嘿,下载成功,再来一次,还是成功,连续试了十几次都是成功,全当问题解决了吧!
总结:下载软件尽量用正式版里面的最高版本的,另外尽量用安装版(这个问题宏晶公司也是建议用安装版),不要用绿色版
附带:今天下午在调试的时候翻箱倒柜找了一片直插的MAX3232,结果焊好之后发现,只有把电压调到4.9V以上,才能工作在1200的波特率下,调到5.2V才能工作在4800下,爷爷的,什么世道,换了一片MAX232,竟然在2.8V的时候还能在9600波特率下工作,真出了鬼了,全是用的国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