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清空2410的开发板

楼主(2009-11-10):
RT
原来开发板有操作系统,不过想做下没有操作系统的试验,是不是要清空开发板那?
求各位高手相助~!

网友A:
什么板子?什么系统?

楼主:
革新的板子,系统是wince的。
楼上的有高招吗?

网友A:
再BOOTLOADER的下载模式下把FLASH给格掉,或者有编程器的话,把里面的数据给擦除也行!

做裸板的程序,我还没有试好呢,现在才意识到挺多问题,你用革新的什么板,什么处理器?

楼主:
arm9核的,这个问题好几天了。没什么进展啊~!

网友B:
为什么清掉他呢,在bootloader下就可以调式程序阿,
把程序down到某个地址,然后go

网友C:
完全不用清除。

裸奔试验,直接使用jlink下载到内存,运行,不涉及nand flash操作。

楼主:
原来里面是wince系统,现在要换成linux,要清空吗?
各位高人.

网友A:
你试下吧,2410自带有4K的SRAN,起始地址是0,下载到0,再SETPC 0,再G0,你是用ADS,还是交叉,要注意程序的入口地址,和运行地址的设置,多试几下就明白了!没有设置好的话可能也会遇到PC指针,单步调试的时候一直减的情况,

楼主:
谢谢11楼的。
看着好麻烦,我试下。

网友D:
可以装双系统的哦

一个wince,一个linux

让bootloader可以选择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