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学应用,不搞操作系统选arm7还是ARM9开发板

楼主(2009-11-10):
有51单片机基础,现在想学ARM。
我是搞硬件的,研究编写ARM里面的操作系统对我有些困难。
目前我只是想达到应用开发的程度,应该算是二次开发吧。
选开发板是选arm7还是arm9?
哪一家的教程比较符合我的要求?就是不要过多的纠缠在操作系统上。
问的问题可能有些小白,见笑了

网友A:
直接用x86装个wince或者linux学。上层是跨平台的。

网友B:
做嵌入式这块,如果要学好的话学的东西很多的,因为在一个软件设计或调试过程中,可能需要到硬件方面的知识.所以一般牛人都是软硬结合.

网友C:
顶起来
我也有和楼主一样的困惑
最近项目要实现的主要功能是信号采集+显示+人机交换界面
想用ARM
可是原来没用过想买块开发板增加加项目进度却不知道买那块好
跟这凑热闹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mini2440 开发板,直接用。

网友D:
学ARM不学操作系统?

网友E:
arm7当单片机用也是可以的,拿就去弄nxp的,zlg哪里有现成的模板,直接可以用,很容易上手

网友F:
用到什么学什么

这样的问题就是矫情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就来这问到底什么该学

工作中需要什么学什么,自己玩的话,想玩什么学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