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救~~~~~~~~

楼主(2009-11-10):
哎,好不容易找到了“我要发帖”四个字,菜鸟都排不上号的我求救(好久就想问了但又一直没敢),下面是我弄的一个51学习板上的程序,是利用ch452来驱动数码管显示的,自己搞了半天也没搞出来,里面5个警告怎么也去不掉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指导我搞定这个程序,先对各位说声谢谢啦。
    #include <reg51.h>

sbit ch451_dclk=P1^1;                            //串行数据时钟上升延激活
sbit ch451_din=P1^0;                      // 串行数据输出,接CH451的数据输入
sbit ch451_load=P1^2;                            //串行命令加载,上升延激活

#define CH451_RIGHTCYC  0x0303              //设置移动方式-右循
#define CH451_SYSOFF    0x0400                      //关显示、键盘、看门狗
#define CH451_SYSON2    0x0403                      //开显示、键盘
#define CH451_DIG0      0x0800                      //数码管位0显示
#define CH451_DIG1      0x0900              //数码管位1显示
#define CH451_DIG2      0x0a00              //数码管位2显示
#define CH451_DIG3      0x0b00              //数码管位3显示
#define CH451_DIG4      0x0c00              //数码管位4显示
#define CH451_DIG5      0x0d00                     //数码管位5显示
#define CH451_DIG6      0x0e00                     //数码管位6显示
#define CH451_DIG7      0x0f00              //数码管位7显示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ch451_init()
{P1=0x60;
ch451_din=0;                                     //先低后高,选择4线输入
  ch451_din=1;
#ifdef USE_KEY
IT1=0;                     //设置下降沿触发
  IE1=0;                     //清中断标志
  PX1=0;
  EA=1;                     //设置低优先级
EX1=1;                     //开中断
#endif
}
//*****************************************************
//延时子程序

//***********************************************
//延时0.2秒子程序
void delay02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30;j>0;j--)
  for(k=248;k>0;k--);
}
//*****************************************************
//输出命令子程序
//定义一无符号整型变量存储12字节的命令字。
void ch451_write(unsigned int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ifdef USE_KEY
  EX1=1;                    //允许键盘中断
#endif
  ch451_load=0;                                  //命令开始
  for(i=0;i<12;i++){                             //送入12位数据,低位在前
    ch451_din=command&1;
    ch451_dclk=0;
    command>>=1;
    ch451_dclk=1;                               //上升沿有效
  }
  ch451_load=1;                                 //加载数据
#ifdef USE_KEY
EX1=1;
#endif
}
#ifdef USE_KEY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char a,b,c,d;
   d=0;
   ch451_init();        //调用初始化
   ch451_write(0x403);
   ch451_write(0x580);                          //测试送入命令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0);              //最低位显示0
   delay02s();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1);              //最低位显示1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2);              //最低位显示2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3);              //最低位显示3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4);              //最低位显示4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5);              //最低位显示5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6);              //最低位显示6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7);              //最低位显示7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8);              //最低位显示8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9);              //最低位显示9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a);              //最低位显示a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b);              //最低位显示b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c);              //最低位显示c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d);              //最低位显示d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e);              //最低位显示e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chch451_write(CH451_DIG0|0X0f);              //最低位显示f
   delay02s();
   ch451_write(0x0303);                      //右循环

   }
编译警告如下: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数码管.c...
F:\学习板\SY5100\example\C\事牍?c(136): warning C316: unterminated conditionals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CH451_INIT?数码管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DELAY02S?数码管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CH451_WRITE?数码管
*** WARNING L10: CANNOT DETERMINE ROOT SEGMENT
Program Size: data=8.0 xdata=0 code=47

网友A:
唉,发错地方了,怪不得没人理!
还是给你搬个家吧,

楼主:
2# 水清音 哦,太菜了,嘻嘻,谢谢!

网友B:
L16警告是指函数没有调用。。。

网友B:
自己要看看警告内容。。。

网友B:
L10那里,估计是Y少了个#ENDIF

楼主:
谢谢,我大概知道是那个意思,我把那些子程序屏蔽掉编译警告就没有了,但是那样不行啊,对于调用主函数里有调用语句啊?麻烦您具体帮我说说看。

网友B:
#ifdef USE_KEY

Y根本就没定义,,,怎么会编译MAIN。。。没有MAIN,你哪调用了前面的函数

网友B:
UCHAR也没定义。。。

俺开始还没仔细瞅,再给你瞅第二次,发现不对呀,没定义,那不是连MAIN都木有?

网友B:
再看看编译结果,CODE只47。。。

楼主:
11# huangqi412 x谢谢啊,我以前学过一点点汇编,c刚接触,虽然你说的我不全懂但是我还是从你说的内容里面了解了新的东西(至少在我这里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