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jf2410往s3c2410nandflash中烧写bios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11-10):
烧写过程中会检测到坏块,烧写完成后界面并没有像说明书中所说的会自动退出,且重新启动电源bios还是没有运行,请问这是不是和坏块有关系呢?有知道的告诉一下小弟吧,谢谢了

网友A:
有时候要多写几次才行的,操作的时候看它的提示!然后看下你的串口配置对么?

楼主:
谢谢,我已经烧写过好几次了,还是不行,串口是原来用过的,原有设置没改,不会有问题,DNW中依旧没有打印信息,即使串口有问题,若bios运行了,启动的时候蜂鸣器也应该响,那4个并排的led灯也应该亮呀,看来bios还是没运行,会不会是SDRAM坏了呢?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吗?望各位大虾多赐教呀

2# 8421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