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LED怀表(精致)

楼主(2009-11-10):
在别的论坛的看到的,有网友仿真了,自己也仿真了下,网友和自己源程序附在后面。
个人感觉他的新意在于他能想到怎样用12个I/O,直接控制60+60+12个LED。
先上几张实物图:

这些都是用PIC 16F946实现的。

下面上自己仿真图片:

楼主:
上面是一张关键的图。
R-red(秒),B-blue(分),G-green(时),数字是LED的编号,数字后的AB分别代表LED的正负极,cp1到cp12代表12个i/o端口。

下面是俺的仿真源程序,新手拿来练手的,程序肯定很多不足,别把我砸晕了。(那个网友的源程序很不错,我现在达不到那个水平)
/*********************************************/
//模块名:LED模拟怀表
//模块功能:简单的时钟功能,有调时功能,尚未添加定闹功能
//硬件型号:pic18f4520,4MHZ,MCC18编译软件
//编写者:buyixin(不亦心)
//编写日期:2009年11月8日 15:27:39
//修改调试于:2009年11月10日
//不亦心的博客:
http://hi.baidu.com/不亦心/
/********************************************/
#include<p18f4520.h>
#include"led_clock.h" //LED 显示驱动

unsigned char second=1,minute=1,hour=1;//时间变量=实际值+1
void timr0 (void); //tmr0中断函数声明
#pragma code timr0_duan=0x08 //中断入口
void timr0_rukou (void)
{
_asm goto timr0 _endasm;
}
#pragma code
//======TMR0中断函数====================
#pragma interrupt timr0
void timr0 (void)
{
TMR0H=0x0b;//赋初值,定时1S
TMR0L=0xdd;
INTCONbits.TMR0IF=0;//清楚中断标示位
++second; //时间刷新
if(second>60)
{
   second=1;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1;
    ++hour;
    if(hour>=12)
     hour=1;
      led_hour(hour);//时间显示刷新
   }
   led_minute(minute);
}
led_second(second);
}

//======TMR0初始化===========================
void tmr0_init(void)
{
ADCON1=0xff;//置为数字I/O口
RCONbits.IPEN=1;//开中断优先级
T0CON=0x03;//TMR0预分频器置为1:16
TMR0H=0x0b;//赋初始值,定时1S
TMR0L=0xdd;
INTCON2bits.TMR0IP=1;
INTCONbits.TMR0IF=0;
INTCONbits.TMR0IE=1;//开TMR0中断
T0CONbits.TMR0ON=1;//启动TMR0
INTCONbits.GIE=1;//开全局中断
WDTCON=0;//关WDT
}
//=====10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81;j++);
}

//==========主函数====================
void an_jian(void);
void main(void)
{
TRISB=0xff;
PORTB=0xff;
tmr0_init();//tmr0初始化
while(1)
{
   led_second(second);//秒显
   led_minute(minute);//分显
     led_hour(hour);//时显
     an_jian();//调时按键检测函数
}
}

//=====调时按键检测函数===================
unsigned char i=0;
void an_jian(void)
{
unsigned int j;
if(PORTBbits.RB5==0)//调时按键检测
{
   delay();
   if(PORTBbits.RB5==0)
   {
    while(PORTBbits.RB5==0);//等待按键松开
    i++;//标志变量加1
   }
}

if(i==1) //第一次按键,秒归0,分自动跑
{
   T0CONbits.TMR0ON=0;//调时期间关TMR0
   TMR0H=0x0b;//赋初始值
   TMR0L=0xdd;
   second=1;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1;
    hour++;
    if(hour>12) hour=1;
   }
    for(j=0;j<1000;j++)
    {
     led_second(second);//刷新显示并延时
     led_minute(minute);
     led_hour(hour);
    // delay();
     if(PORTBbits.RB5==0)//调时按键检测
        {
      delay();
      if(PORTBbits.RB5==0)
      {
       while(PORTBbits.RB5==0);//等待按键松开
       i++;//标志变量加1
      }
     }
    }
}

if(i==2)//第两次按键,时分秒停止,等待
{
   led_second(second);//显示时间
   led_minute(minute);
   led_hour(hour);
}

if(i==3)//第三次按键,退出调试状态
{
   T0CONbits.TMR0ON=1;//退出调时,启动TMR0
   i=0;
}
}

以下是LED时间显示驱动部分,没有加注释,具体看上一篇硬件介绍,找规律。
void led_second(unsigned char second)
{
unsigned int i,j,m;
unsigned char flag,portl,x;
flag=second&0x01;
if(second<=22)
{
   portl=0x01;
   i=0x0001;
   m=0xfffe;
   x=0;
}
else
{
   if(second<=42)
   {
    portl=0x02;
    i=0x0002;
    m=0xfffd;
    x=22;
   }
   else
   {
    portl=0x04;
    i=0x0004;
    m=0xfffb;
    x=42;
   }
}
if(flag==1)
{
   TRISD=0xff;//切换显示的时候所有I/O高阻态,以免误显示
   TRISC=0xff;
   PORTD=portl;
   PORTC=0x00;
   TRISD=(unsigned char)(m&(~(i<<(1+(second-x-1)/2))));
   TRISC=(unsigned char)((m&(~(i<<(1+(second-x-1)/2))))>>8);
}
else
{
   TRISD=0xff;
   TRISC=0xff;
   PORTD=(unsigned char)(i<<((second-x)/2));
   PORTC=(unsigned char)((i<<((second-x)/2))>>8);
   TRISD=(unsigned char)(m&(~(i<<(second-x)/2)));
   TRISC=(unsigned char)((m&(~(i<<(second-x)/2)))>>8);
}
}

void led_minute(unsigned char minute)
{
unsigned int i,j,m;
unsigned char flag,portl,x;
flag=minute&0x01;
if(minute<=16)
{
   portl=0x08;
   i=0x0008;
   m=0xfff7;
   x=0;
}
else
{
   if(minute<=30)
   {
    portl=0x10;
    i=0x0010;

    m=0xffef;
    x=16;
   }
   else
   {
    if(minute<=42)
    {
     portl=0x20;
     i=0x0020;
     m=0xffdf;
     x=30;
    }
    else
    {
     if(minute<=52)
     {
     portl=0x40;
     i=0x0040;
     m=0xffbf;
     x=42;
     }
     else
     {
      portl=0x80;
      i=0x0080;
      m=0xff7f;
      x=52;
     }
    }
   }
}
if(flag==1)
{
   TRISD=0xff;
   TRISC=0xff;
   PORTD=portl;
   PORTC=0x00;
   TRISD=(unsigned char)(m&(~(i<<(1+(minute-x-1)/2))));
   TRISC=(unsigned char)((m&(~(i<<(1+(minute-x-1)/2))))>>8);
}
else
{
   TRISD=0xff;
   TRISC=0xff;
   PORTD=(unsigned char)(i<<((minute-x)/2));
   PORTC=(unsigned char)((i<<((minute-x)/2))>>8);
   TRISD=(unsigned char)(m&(~(i<<(minute-x)/2)));
   TRISC=(unsigned char)((m&(~(i<<(minute-x)/2)))>>8);
}
}

void led_hour(unsigned char hour)
{
unsigned int i,j,m;
unsigned char flag,porth,x;
flag=hour&0x01;
if(hour<=6)
{
   porth=0x01;
   i=0x0100;
   m=0xfeff;
   x=0;
}
else
{
   if(hour<=10)
   {
    porth=0x02;
    i=0x0020;
    m=0xfdff;
    x=6;
   }
   else
   {
    porth=0x04;
    i=0x0040;
    m=0xfbff;
    x=10;
   }
}
if(flag==1)
{
   TRISD=0xff;
   TRISC=0xff;
   PORTD=0x00;
   PORTC=porth;
   TRISD=(unsigned char)(m&(~(i<<(1+(hour-x-1)/2))));
   TRISC=(unsigned char)((m&(~(i<<(1+(hour-x-1)/2))))>>8);
}
else
{
   TRISD=0xff;
   TRISC=0xff;
   PORTD=(unsigned char)(i<<((hour-x)/2));
   PORTC=(unsigned char)((i<<((hour-x)/2))>>8);
   TRISD=(unsigned char)(m&(~(i<<(hour-x)/2)));
   TRISC=(unsigned char)((m&(~(i<<(hour-x)/2)))>>8);
}
}

以下是LED时间显示驱动头函数
#ifndef LED_CLOCK_H
#define LED_CLOCK_H
void led_second(unsigned char second);
void led_minute(unsigned char minute);
void led_hour(unsigned char hour);
#endif

楼主:
那个网友的源程序

网友和我的源程序和Proteus仿真全套资料

网友的原帖:http://pic16.com/bbs/dispbbs.asp?boardID=8&ID=48057&page=6

怀表的制作者(估计这是最原始的帖子了):http://www.eng.yale.edu/pep5/pocket_watch.html

网友A:
有几张图片看不到,被百度**了

网友B:
有点复古的味道

假设有一天,所有的手表都只显示数字,那“顺时针、逆时针”就退休了~~~

网友C:
晕,楼主是在说我呢

这个东西我觉得亮点在编码开关调时(很有怀久的感觉)和振动电机模拟秒的滴答
可惜没有找到那么小的编码开关

网友D:
耗电如何?

网友E:
程序好像有点小错误。

网友F:
觉得不够美观,要是定做一个OLED的圆形屏就好了

楼主:
呵呵,原来世界这么小啊

你写程序的水平比俺牛多了

没有给你说,就把你的源程序转过来了,不介意吧

7# lxyppc

楼主:
功耗很小

PIC的低功耗型号,很省电

并且,原作者设计的是不看时间时,MCU处于低功耗状态,LED不亮。

8# 宇容创行

楼主:
说具体的,谢谢

我用MPLAB调试和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没有发现错误
9# zhenxing2000

网友G:
蛮好玩的,支持下

网友H:
顺时针逆时针不会退休的,还有很多挂钟的。这么多近视眼,你说远看是数字好还是2根针好,哈哈。

网友C:
呵呵,原来世界这么小啊

你写程序的水平比俺牛多了

没有给你说,就把你的源程序转过来了,不介意吧

7# lxyppc
引用 楼主:

没有关系,源代码发到网上就是交流用的
不会有人想着用这些玩意来赚钱吧

网友I:
很可以呢我也想学习制作,

网友J: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K:
做成挂钟应该不错

网友L:
呼叫LZ,能给个菠萝仿真文件玩不?咔咔,搭电路太痛苦,俺找个菠萝丢斯软件试试。

楼主:
LS看3楼

那有

22# huangqi412

网友M:
哈哈哈 不错的创意啊  顶个子

网友N:
有创意,顶一下

网友O:
我考虑过这东西,实际是电池扛不住的

楼主:
LED又不是一直亮

不看时间时,PIC处于sleep状态

应该差不多吧

26# 沈洁

网友P:
:loveliness:不好意思,看不大懂哎!!

网友A:
曾经在专利之家看过这个东西的图片。

网友L:
弹片机休眠只维持RTC,应该可以到NA级吧。偶尔看下时间,电池还是走蛮久的

网友Q:
看着真不错啊

网友R:
羡慕中... ...
我都想做一个了

楼主:
哈哈
要不大家到DIY版块,讨论着一起都做一个玩?
33# fover

网友S:
很富有创意,我喜欢.

网友T:
相当有想法

网友U:
我觉得,要是再加个DS1302就更完美了

楼主:
想法不错
但是,怀表要考虑体积吧

如果是挂钟,倒无所谓,呵呵
37# woshidasha

网友L:
呵呵,打板,谁能顺带给打个板才好,应该有0402封装LED,貌似应该还可以找找贴片RGB LED.  壳子难找哦.  话说上半年俺一个月打样1.5次4层板,那时候拼个这种N小东西就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V:
请教LZ电池能工作多久?

楼主:
呵呵,我只是大致仿真一下他的功能
没有注意细节,也没有实物
这个不好说。
40# leolle

楼主:
LS,果然厉害,说动手就动手了
俺很惭愧啊
43# h2feo4

网友L:
厉害哦...很精致.

网友W:
楼主强人啊!有创意!!!!!

网友X:
太复杂了

网友X:
耗电情况如何?

楼主:
我是转帖,我所作的只是简单的仿真一下,没有做实物
呵呵,惭愧啊
48# xinyuwuxian

楼主:
具,制作人说,功耗很小
50# iC921

网友(2010-04-12):
文件 main.c

// 检测按键
            if(keyCntTmp){
                keyCnt = keyCntTmp;
            }
            keyCntTmp = 0;
        }else{
            if(keyCntTmp & 0x80){     //此处大括号里缺少代码,编译会出错 复制粘贴的问题????
            }else{
                keyCntTmp++;
            }

网友C:
文件 main.c
// 检测按键
            if(keyCntTmp){
                keyCnt = keyCntTmp;
            }
            keyCntTmp = 0;
        }else{
            if(keyCntTmp & 0x80){     //此处大括号里缺少代码,编译会出错 复制粘贴的问题????
            }else{
                keyCntTmp++;
            }
引用 网友Y:

这个本来是这样的写的,如果报错把
if(keyCntTmp & 0x80){
}else{
    keyCntTmp++;
}
改成
if( ! (keyCntTmp & 0x80) ){
    keyCntTmp++;
}
意思如果keyCntTmp的第7位不为1就加1,相当于
if(keyCntTmp<0x80){
    keyCntTmp++;
}
用位与的方式在PIC单片机上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Z:
这种应用只能用一些超低功耗的MCU,怀疑PIC的功耗

网友AA:
我要学习下这个

网友AB:
很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AC:
有趣的很,顶

网友AD(2011-05-05):
怎么看时间啊

网友AD:
貌似效果不在吗样啊!!

网友AD:
不过很有创意

网友AE(2013-12-05):
太强悍了,学习了,见识了,打算动手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