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电阻排行榜

楼主(2009-11-10):
以下**原创为精密电压基准达人lymex,来源为《38度基准论坛》,为了尊重原作者请转载时注明出处。

一个好的精密电阻,必须具备老化小、温飘小、偏差小的特点,同时最好具备可靠性高、功率余量大温升小、噪音低、串联电感分布电容小、电压系数小、焊接、振动及拉伸不容易变化等。
当然,与基准相关的最重要的参数,是老化,其次是温度系数。因此,以下这个排名最重要的根据就是老化,其次是温度系数。至于电阻上标的是1%、0.1%、还是0.01%,这个是偏差而已,并不直接代表“精密”程度。

“老化”是什么?老化就是长期稳定性,也就是在常温常压下,放在货架子上,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比如1年),电阻的变化。老化因此也常用每年变化多少个ppm来表示。老化因此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就像人衰老一样,再也回复不到原来的了。

“温飘”又是什么?温飘就是电阻的阻值随温度而变化。由于一般的电阻温飘不大,因此常用每度变化多少个ppm来表示,这就是温度系数。假如一个电阻的温度系数是+100ppm/℃,就是温度每升高1度,电阻增大0.01%。同样,负温度系数表示电阻的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减少。说温度系数的时候有的时候省略后面的/℃,例如某电阻的温度系数是8ppm,意思就是8ppm/℃。

国内市场上精密电阻其实很多,但鱼龙混杂,如何分辨出那些电阻是优秀电阻因此值得考虑呢?经过自己的大量购买、测试,得到了一些结果,今天以实物图片方式进行展示、排名。当然,以下排名,纯属个人意见,偏见遗漏难免,同一类电阻,因生产时代不同、厂家不同也可能有很大差异。另外,本排名不代表任何组织或利益集团,也不对由此而引起的后果负任何责任。

感谢分享

楼主:
第十名:普通金属膜
以前红袍为多,现在一般为色环。精度一般1%-5%,温度系数50ppm附近,老化都不给出,大部分能在0.1%每年之内。
这样的电阻由于厂家众多,成本很低,被广泛使用。购买时,注意挑选大厂的,千万不要用可靠性不高的或者是碳膜的。
其实,以前1%算精密电阻了,现在可以不算了。但为了比较,还是列了出来。

楼主:
第九名:高精度金属膜国产型号RJJ,第一个J代表金属膜,第二个J代表精密的意思。以前这样的电阻大多是红色的,而且体积较大(1W或2W),所以才称之为大红袍,精度可达0.1%。以下电阻,80代表生产年代(1980年),而0.1代表精度(0.1%)。
现在国产的RJJ,多为体积比较小的,也为0.1%,温度系数大约20ppm之内。这样的电阻称呼为红袍就可以了,因为体积一点也不大。

1M是这种RJJ能做的最大阻值

标识为1k  B,其中B代表0.1%

国外品牌的我这里有Vitrohm,个人比较喜欢,也是0.1%。温度系数实际为15ppm左右(最后黄圈代表<25ppm)。老化参数未知,但一般能在100ppm/a之内。

当然,最好的金属膜也许是这种Vishay ptf65了,密封材料很厚、很硬,外皮光滑晶亮,防潮性能好,价格也比较贵(约8元/只)
体积小一些的是ptf56,与常见的“蓝亮”电阻外形类似,但价格和性能都差了好几倍。ptf56有0.01%的。

还有一种老国产的RJJ,居然是金封的!见于老的国产MF18万用表中。

1968年的MF18,chnepal的表/图

楼主:
第八名:非密封线绕

国产很老的RXJ绕是用电阻丝在瓷骨架上绕制的,体积较大,后来为绕在电木片骨架上的小型。
非密封的线绕,电阻丝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尽管生产成本低,但容易受气候影响。在国产的早期仪器和万用表中常见。

以下电阻,也属于非密封线绕。外圈是纸,起标识、美观作用,不密封。这样的电阻常见于老式仪器中

这里要补充一点,有关线绕电阻线,大多是用精密锰铜漆包线。锰铜线的电阻温度系数很小,电阻率比较高,是比较理想的材料。以前有用康铜的,但康铜的热电动势很大,不适合用在精密的场合。现在还有一种叫做新康铜的,成本低、但也不很适合精密场合。

在很小阻值的情况下,有人提到是否可以用铜丝、漆包线、电线来替代?结论是不可以的,因为铜的电阻温度系数非常大,达到4200ppm/C!因此铜电阻常用来测温或补偿。事实上,纯金属的电阻温度系数都非常大,只有几款电阻合金温度系数才小,同时电阻率大,才适合做线绕电阻。

楼主:
第七名:小型密封线绕

小型密封线绕常见用薄铝外壳,两端用环氧密封。国内的常见的型号为RXJX(老型号)和RX71(新),也有RX12立式的。电阻小,势必在相同阻值下要采用细线,这样耐受功率和特性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线绕毕竟是线绕,要强于金属膜,更因为体积小,因此用途广泛。偏差一般是0.05%到0.5%。

即便都是RX71,体积也可能相差很大。RJ71有1W、0.5W、0.25W和0.125W之分。

这种立式的,占地面积小,适合较高密度封装

楼主:
第六名:环氧封装线绕

环氧封装线绕,圆柱外壳和端部一般采用玻璃丝环氧材料制作,再采用环氧胶进行密封。国内常见RX11(老型号)和RX70(新)精密电阻,功率有0.25W(常见)、0.5W(较常见)、1W(偶见)、2W、3W。这是国产最好的量产电阻了,最高能到0.01%(定做的可以到0.005%),老化没有指标但一般能在25ppm/a典型值,温度系数好的可以<15ppm/C。主要用途是各种高精密仪器。尽管上面那种立式的也是环氧封装的,但体积太小性能不如,因此没放到这里。

RX9-20是高阻线绕电阻,有0.5W、1W、2W三种规格,新型号是RX-78。以下电阻能在10M上做到0.02%,也是相当不容易了。但由于高阻的线非常细,要绕很多圈,因此生产成本高、废品率高,大部分厂家不愿意伺候。

楼主:
第五名:低温飘环氧封线绕

常见有Fluke、MC和HP的,温度系数一般<5ppm/C,大部分是1-3ppm/C,老化也不大,大约<25ppm/a。这样的电阻必须用Evanohm线材才能做到低温飘,经常能在国外的高精度的仪器中见到。
国内电阻尽管也有标1ppm附近的,但由于采用锰铜,曲线弯曲大,不能保证宽温度范围下的温度系数。因此这个指标虚的成分很大。
比如锰铜的Beta温度系数一律是-0.6ppm/C2,也就是说,当20度时温度系数为0,那么21度时即为-0.6ppm/C,而22度就为-1.2ppm了。因此,标称<1ppm/C的只能在很窄的温度范围才有效。
Fluke的这样的电阻,温度系数都是后来测试然后标在外壳上,N1就是-1ppm/C,P1.5就是+1.5ppm/C

英国MC是老牌高精密电阻的品牌,常见于老式高精度万用表和精密仪器中,后改为VM品牌。这类电阻,尽管没标温度系数,但实测也是非常小,类似Fluke的:

HP和是老牌电阻生产厂,很久之前(60年代)就采用Evanohm线材。这几个红塑电阻,有40年了,仍然不超差,而且温度系数也非常小:
这4个HP老电阻实测温度系数为+1.2、+0.7、+0.8和-0.1ppm/C

楼主:
第四名:塑封金属箔

金属箔也就是块电阻,多以方型块的方式出现因此得名,是新一代的优于线绕的电阻,代表厂家为威世(Vishay)。
温度系数一般都在5ppm/C以下,老化保证<25ppm。
由于是采用Evanohm金属箔、因此性能优异、噪音也非常低。用类似IC制作的光刻工艺和良好的封装技术,使得分布电容、串联电感等参数都很理想,其它特性也非常优秀。
国产的型号为RJ711,体积稍大,性能稍逊。

Vishay金属箔电阻内部结构

楼主:
第三名:金封线绕

与低温飘环氧封线绕类似,但采用金属+玻璃+可伐密封,这样就完全杜绝了外界潮湿和氧化的影响,老化保证<10ppm。这样的电阻曾经一度统治了高精度仪器,能在Fluke计量仪器里和7位半、8位半万用表里经常看到。
另外,金封线绕由于成本高,一律都是低温飘的,<5ppm/C。
金封线绕最显著的特征,一个是外壳是金属,绝缘是玻璃/陶瓷,另一个是引线处都有膨胀的焊接点。这是因为,引线是从预埋的可伐合金管里穿出来后焊接密封的。

同是Fluke金封,体积可能相差很大

MC、VM、HP、AdvTr、JRL的金封

当然,在所有这些金封中,我最喜欢的是从Fluke 752A里面拆出来的120k,每一个电阻有自己的编号,温度系数非常小(<1ppm/C),老化很难观察出来。我用这些电阻做了10k、100k和1M标准电阻。

其实,也有国产的金封线绕,老化应该不错,能在高等级的电桥和电位差计里面见到。但是,也还是因为采用锰铜的原因,使得温度系数不好。

楼主:
第二名:金封金属箔

金属箔电阻本身性能良好,再加上金封,不仅能把温漂做到1ppm/C之内,更能保证年老化<5ppm/a,这与很多标准电阻都可以媲美了。

这是一个大家族,Vishay自己就有很多种,一般均以VH开头。例如这种VHP3,老化性能也是<5ppm/a

金封 金属箔也有不少别的厂家,比如美国的RCD公司,日本的AE、TDK,还有原法国的SFERNICE(现归Vishay)的RCHK系列。
TDK的金封金属箔,比Vishay的大

日本Alpha Electronics(简称AE)的

楼主:
第一名:高稳金封金属箔

这是威世最近几年的新成果,比如典型的VHP202Z,能把温漂做到0.1ppm/C之内,同时保证10年老化2ppm,即便加速折算下来,第一年的老化也不超过0.7ppm,堪称理想电阻。这样的指标,目前只有Vishay一家能做到。

VHP202Z内部

当然,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比如老一些的VHP101,老化指标保证10年2ppm,但温度系数稍微逊色一些

再比如这种VHA518,根据最新的数据表,老化性能也是10年2ppm

楼主:
其它电阻

高精度碳膜电阻
在没有金属膜电阻的时代,或者由于金属膜电阻很贵,出了很多RTL型高精度碳膜电阻。当时电阻大部分是5%或者10%的,而RTL可以达到1%甚至0.5%。
当然,碳膜电阻的温度系数很大(一般是-200ppm到-350ppm/C),这样的电阻常见于老仪器中(比如60、70年代的500型万用表)。

楼主:
假冒电阻

假冒高精度电阻
一种所谓进口AMA航天级0.01%精密电阻,上面的Acurate Resistance都写错,实际上是几只金属膜电阻串并联而成。
造假的人也许认为把阻值凑准确了,就达到了高精度。殊不知,金属膜电阻的老化和温飘,与精密线绕相差甚远,不可能通过几只串并联来取得。

假冒金属箔
内部为两个小的普通电阻并联

楼主:
最后,看一个不常见的电阻:Fluke 81M金封线绕

楼主:
最后,看一个不常见的电阻:Fluke 81M金封线绕。这个是我见过的最高阻值的单体线绕电阻了,是从Fluke 5450A电阻校准仪里拆出来的,粗细类似5号电池但稍微常一些,重12.9克。想不出到底电阻丝有多细、有多长,是如何绕的。 如果采用0.01mm的电阻丝(不少人说这样的电阻丝是不可能的,太细),经过计算(电阻率1.33),长度要4800米才能有81M,这样的电阻丝重3g,加上漆皮要6g,已经接近整个重量的一半了。

全文完。

网友A:
很多我们没见过,也可能一辈子也用不到,有没有流行的:)

网友B:
这个帖子太强了——楼主无私的精神很让我敬佩,不可不看!

网友C:
强帖,大开眼界!

网友D:
楼主太强大啊了!!精品啊!!!
不过为啥完全没提到贴片电阻啊?

网友E:
太强了。支持。彻底支持。欢迎lz继续发表一下关于电阻的见解,大伙讨论讨论。

网友F:
强帖啊!好多电阻都是第一次见到,大开眼界啊~

网友F:
lz顺便讲讲贴片电阻吧,感觉现在贴片用的比较多~

网友G: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曾经做数据采集板,一块板子上的电阻就要5、6百块。楼主,顶了!

网友H:
新人报到顶一下,都是看了LYMEX的指导后买的。

楼主:
lymex专注于精密电压基准和精密电阻的研究,对电阻的研究多以精密标准电阻为目标。贴片电阻在成品生产中具有很多优势,但是如果作为标准电阻有一个很大的缺点:机械应力的影响,导致老化性能不如插脚电阻,这个不是电阻体本身的原因,而是和封装结构有关系。当然论坛里大部分坛友都是工程设计的,所以下面我会建议lymex补充一些贴片电阻的资料。
另外,工程设计生产中也大量使用模压金属膜精密电阻,这种电阻的前身就是在排行榜第九名的RJJ(当然RJJ是国内型号),因为现代生产工艺的改进,精密金属膜电阻的性能比以前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不过其温度系数特别是老化指标距离可以作为标准电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对此排行榜中并没有作重点说明。不过在仪表行业现在这种电阻使用也非常广泛,所以我也建议lymex有空的时候对此做一个补充。

没想到这个帖子刚贴出来不到12小时,就获得了坛友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请大家把掌声和鲜花送给lymex,我作为21IC的老网友,不过是把这个介绍一下,举手之劳,无功不受禄。

网友I:
这贴热的有理由

网友J:
忍不住要顶一下!

网友K:
原以为并不起眼的电阻,确有这么多的学问,楼主幸苦了

网友L:
忍不住,冒个泡。。。。太强了!

网友M:
强!
太长见识了,够专业!

网友N:
就不信炒不热!呵呵

网友O:
此帖子太强了——LZ无私的精神很让我敬佩,不顶下咋好意思咧!

网友N:
楼主貌似 我们技术部 同事,貌似,呵呵!再顶一次!

网友N:
我也在这里温习一下,呵呵!

网友N:
顺给点我的资料给大家参考哈

高精薄膜贴片电阻

放硫化高精薄膜贴片电阻

[localimg=116,75]7[/localimg]
精密金属膜色环插件电阻

精密金属膜色环表贴电阻

网友N:
精密金属膜色环表贴电阻

陶瓷贴片电流检测电阻

合金贴片精密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P:
学习学习,好多都没见过,开眼界啊

网友Q:
好贴~
见识不少

网友R:
这个贴我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S:
这么重要的牛贴,不顶行嘛。

网友T:
顶起来让路过的都看看,不看可惜啊

网友U:
大大的长见识了,太佩服楼主的学识广博。

网友V:
强帖留名。
建议楼主整理成PDF。

网友W:
骨灰级电阻大牛!:L

网友X:
佩服佩服~~好贴啊~~

网友Y:
这种帖子不顶,很难做人了::

网友Y:
为了把人做好,再顶一次!!

网友Z:
大开眼界

网友AA:
太强了,第一次见到这种电阻,貌似现在的电子行业这种东西都极少见。

网友AB:
感谢楼主!
感觉自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了。
建议楼主讲讲基准、精密放大器等关于测量电路方面应用设计(最好包括PCB)。
嘿嘿,是不是很不知足?

网友AC:
没有裤子 ???

网友Y:
这个是我见过的最高阻值的单体线绕电阻了,是从Fluke 5450A电阻校准仪里拆出来的,粗细类似5号电池但稍微常一些,重12.9克。

里面错了一个字:常→长
这个是我见过的最高阻值的单体线绕电阻了,是从Fluke 5450A电阻校准仪里拆出来的,粗细类似5号电池但稍微一些,重12.9克。

网友AD:
赞一个,太牛了

网友AE:
太有用了,好贴

网友AF:
电阻这个不起眼的小东东也能研究到这种极致。
成功的人有两种:
其中一种就是将平常做成极致

网友AG:
长见识了!

网友AH:
大开眼了

网友AI:
只见过,8910, 别的第一次听说啊。
只知道vishay 做精密电阻有一套,没想到是一哥。

网友AJ(2009-12-10):
长见识了

网友AK:
真是长见识啊,顶起来

网友AL:
学到很多,可惜都用不上!

网友AM:
楼主真是强大啊:D

网友AN(2010-01-13):
最准确的电阻--量子化霍尔电阻
2001年:基于量子化霍尔效应建立的电阻量子化标准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从量子化霍尔电阻导出十进电阻量值,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建立了高准确度的低温电流比较仪.2000年中国和日本的双边比对表明,两国用量子化霍尔电阻导出的1 Ω电阻量值仅差1.3 nΩ,在公开发表的类似比对数据中为最好结果.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用计算电容法测定的Klitzing常数h/e2的SI值为国际上四个最佳实验结果之一,已在1998年的新一轮基本物理常数平差工作中被正式采用.
2006年12月1日 关于正式启用量子化霍尔电阻基准的值开展量值传递的通知 附件:根据新批准的国家直流电阻基准(以下称量子化霍尔电阻基准)长期监测原直流电阻副基准的结果,原直流电阻副基准的长期漂移率为-0.0567μΩ/Ω/年。结合电阻原主/副基准每年一次的比对结果,间接考核了原直流电阻基准的长期漂移率为-0.0943μΩ/Ω/年,确定了原直流电阻基准相对于量子化霍尔电阻基准的相对偏差为+0.697μΩ/Ω。

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完成的“量子化霍尔电阻基准”获得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该项目课题组发明了以上国外尚未掌握的核心技术,建成量子化霍尔电阻装置。经过三种严格的国际比对证实,准确度比国外最好的装置高出十倍,并受邀帮助国际计量局和丹麦、意大利等国建立和改进此种装置。

http://www.most.gov.cn/ztzl/gjkx ... t20090109_66638.htm

网友AO(2010-02-16):
不可多得的好贴,感谢楼主,开眼了!

网友AP:
难得的贴好
好难得的贴
贴好难得的

网友AQ:
开眼了,佩服!

网友AR(2010-03-24):
受用了···zhemeduo

网友AS:
今天看到的最强的帖子

网友AT:
做个记号,太牛了,很久没见过这么牛的帖子!

网友AU:
这个必须顶
强啊

网友AV:
没见过几种……

网友AW(2010-04-23):
真的是太强大了
有介绍有有实物

网友AX:
为什么没有精密厚膜电阻

网友:
这些高精度的,价格也高啊。。

网友AY:
:funk:长见识了。以前做恒流源的时候,就用的大红袍,1.5/颗。当时感受是:用得我心痛啊。一个板子用了20颗左右。

网友AZ:
军品才会用到,民用品谁用这样的

网友BA:
很全面,近年来的贴片电阻好像没有啊?

网友BB:
楼主太历害了 原来电阻还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BC(2010-05-24):
太昂贵了,lz是玩标准的大侠

网友BD:
佩服楼主的无私啊

网友BE(2010-06-25):
挺有意思的,谢谢分享。

网友BF:
很强的 电阻

网友BG(2011-06-25):
最准确的电阻--量子化霍尔电阻
2001年:基于量子化霍尔效应建立的电阻量子化标准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从量子化霍尔电阻导出十进电阻量值,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建立了高准确度的低温电流比较仪.2000年中 ...http://www.most.gov.cn/ztzl/gjkx ... t20090109_66638.htm
引用 网友AN:

今年年科学大会好象没听说是否开了

网友BH:
既然被顶了起来,我自己也顶一下吧。

上次全国科技大会是2006年1月,是5年一开吗?

网友BI:
AMA那个做的太华丽了

网友BJ:
先赞一个,
不过电位差计,电桥上常用的线绕电阻讲得太少了.

网友BK:
大部分都木有见过,真是太强了,学习了~

网友BL:
电子仪表仪器里这些还是很需要的,学习学习。下次可选择的就比较多了。

网友BM:
很需要这方面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N(2011-08-18):
领教了,学习来咯。种类很多

网友BO:
有点意思,围观下!

网友BJ(2011-09-18):
现在来看,还是牛贴. 学习中

网友BP:
好多没见过

网友BQ:
敬佩楼主的无私精神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其实设计精密、高可靠性或宽工作范围的电子产品,除了需要工程师精妙的技术方案之外,拼的就是元器件!
最后再次感谢楼主的权威总结

网友BH:
谢谢楼上。
我不是楼主,我是原作者。

网友BR:
就像人衰老一样,再也回复不到原来的了

网友BS:
恩,大开眼界

网友BT(2011-10-20):
这么经典的老帖我都没注意过呢

网友BU:
楼主无私的精神很让我敬佩

网友BV(2011-11-27):
学习啊  就是不知道仪器里面是不是都是这几种电阻好像还有专业的校正电阻吧

网友BW:
非常好的电阻知识,谢谢!

网友BX:
佩服了 楼主 真是藏龙卧虎啊

网友BY(2012-02-17):
死了都要顶

网友BZ(2012-03-27):
楼主好人一身平安!

网友CA(2013-12-31):
专业提供被动组件,主要產品:钽电容、精密电阻、陶瓷电容、贴片电感等。
钽电容(Tantalum capacitors)
AVX钽电容(TAJ、TPS系列),KEMET钽电容(T491、T495系列),插件钽电容,三洋(SANYO)高分子电容等。
电容(Capacitor)
村田(muRata)、TDK、三星(SAMSUNG)、国巨(YAGEO)、VIKING(光颉)、立隆(LELON)等品牌电容器。
电阻(Resistor)
VIKING(光颉)电阻:其中有金属膜电阻,碳膜电阻,金属膜氧化膜电阻,合金电阻。
贴片精密电阻,插件精密电阻,精密晶圆电阻,合金超低阻电阻,功率电阻(TO-220封装),精密排阻,毫欧电阻,抗蚀化电阻(防湿防潮电阻),压膜电阻,抗硫化电阻,耐高压电阻,超大阻值电阻,抗突波电阻,抗浪涌电阻等。
精密电阻,高密度陶瓷基板上运用真空蒸镀和真空溅镀技术来生成电阻膜层,利用光蚀刻技术来精确修正要求阻值。阻值误差小,温度系数小,体积小,超高精度,超低温度变化率(低温漂/飘/低TCR),多种尺寸可选,阻值范围宽等特点
电阻值范围0.5mohm-1Gohm,精度:±0.01%,±0.05%,±0.1%,±0.25%,±0.5%,±1%,±2%,±3%,±5%,±10%,,温度系数 (TCR): ±5ppm/℃、±10ppm/℃、±15ppm/℃、±25ppm/℃,±50ppm/℃,±100ppm/℃等,贴片电阻尺寸: 0201、0402、0603、0805、1206、2010,2512,晶圆电阻尺寸0102,0204,0207,功率:1/32W、1/16W、1/10W、1/8W、1/6W、1/5W、1/4W、1/3W、1/2W、3/4W、1W、2W、3W、5W、7W、20W、30W、35W、50W、100W。
电感(Inductor)
VIKING(光颉)电感:高频电感,功率电感,插件电感等
高频陶瓷电感:薄膜高频电感(光蚀刻线圈)、绕线高频电感(高品质因子(Q)、耐高电流)、叠层高频电感(封闭磁路,无电磁干扰)
功率电感:完整的尺寸及品质精良的磁性材质,以符合客户不同的需求,全系列使用较粗及耐高温之漆包线卷绕,以提高耐电流,适合用在电源线路上,可提供有遮蔽及无遮蔽型、耐高电流及低阻抗等等规格品,全系列完全符合环保及高温无铅组装制程。
电容(Capacitor)
VIKING(光颉)电容:常规电容,中高压电容,高Q值电容,低ESR电容,高频电容,低感电容等。
VIKING/光颉一级代理商,VIKING全系列电阻,电容,电感产品服务。
提供了客户定制化的服务;可以依照您的需求来订制。如:非标准阻值电阻,超高精度电阻,正温度系数电阻,负温度系数电阻,提高(或加大)功率电阻、高精度电容等多种品牌电容、电阻、电感被动元器件的订制。
提供各种品牌元器件订制服务,AVX钽电容,KEMET钽电容,村田(muRata)电容、三洋(SANYO)高分子电容、TDK电容、村田(muRata)电感、TDK电感、三星(SAMSUNG)电容、威世(VISHAY)电阻, 国巨(YAGEO)电容、国巨(YAGEO)电阻、VIKING(光颉)电阻、VIKING(光颉)电容、VIKING(光颉)电感、立隆(LELON)电解电容等品牌电容器。
欢迎与我们联络,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更多详情请登录网站查阅:www.vk-dz.com    www.mhtan.com

网友CB:
这帖子太强大了,我看了下,保真的,我只有楼主手中的8,9,10 最后三名,并且数量很少。后悔把我排名第八的MF47表头坏了给扔了,,里面很多线绕电阻。

网友CC(2014-03-12):
再整成PDF文档多好啊

网友CA(2014-04-22):
精密电阻VIKING光颉

viking 光颉 精密电阻 插件,贴片,圆柱型,防湿,防硫化,防火,排阻等
www.vk-dz.com

网友CD:
学习了,才知道这些知识

网友CE(2014-05-27):
楼主生产这些电子元件?

网友CF(2014-08-01):
牛贴,谢谢楼主分享的知识!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CG:
当代贴片电阻是什么材料,精度几何啊?

网友CH(2014-09-15):
很长知识啊,很难得的东西。

网友CI:
买个好电阻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CJ(2014-11-20):
这个帖子要好好学习

网友CK:
楼主这些应该都是老物件了。难道就没有贴片小封装的么

网友CL(2015-01-10):
引用 楼主:
第十名:普通金属膜
以前红袍为多,现在一般为色环。精度一般1%-5%,温度系数50ppm附近,老化都不给出,大 ...

楼主太强大了

网友CM(2015-04-14):
涨知识了

网友CN(2015-07-17):
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CL(2016-02-24):
又回来看看;P;P;P

网友CO(2016-06-10):
长见识了。
最近电路设计上用的精密电阻都是在RS上买的贴片电阻,看了楼主的贴子有了更深的认识。

网友CP(2016-08-02):
强大的汇总!

网友CQ(2016-09-04):
帅哥,把你发的整理成1篇资料多好啊

网友CR(2016-11-09):
这个帖子太强了——楼主无私的精神很让我敬佩,不可不看

网友:
确实厉害,但,跟不上时代了,这些东西

网友CS(2016-12-15):
感谢分享,谢谢,正需要!

网友CT(2017-02-08):
大开眼界,学习了

网友CA:
我家专做精密电阻哦,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CU(2017-04-18):
开眼界了。进入电子行业20多年,居然还有如此多的电阻未见识过。

网友CV(2017-05-21):
长知识。厉厉害了。

网友CW(2017-12-30):
好多电阻都没见过,涨知识,辛苦楼主。

网友CX:
学习了。好多没见过啊。

楼主(2018-04-03):
      转眼马上10年过去了,今天偶然转到这里,发现好多人提问贴片的精密电阻属于哪种?
      贴片电阻因为体质的原因,做成高精密的其实有难度。市面上的精密贴片电阻精度指标一般在0.1%到0.01%之间,温度系数大部分是25ppm,15ppm(有很多温度系数50ppm的也说自己是精密电阻,这个不敢苟同)。这些电阻都是属于金属膜电阻,长期稳定性(老化)不会好于普通金属箔电阻25ppm/年,其实我是没看到过有哪家做这种电阻的给出老化率指标。翻看一下首页,这些精密贴片金属膜属于排行榜的7,8位置吧。有些给出了比金属箔电阻还要高的2ppm,3ppm温度系数,不过没测试过,个人感觉这种电阻不会好于金属箔电阻。
      目前精密电阻的行业老大vishay的金属箔电阻序列中有SMD封装的产品,这些电阻位列排行榜第四。

网友CY(2018-05-24):
哈哈   mark

在隔壁看到了

网友CZ(2018-07-26):
顶,虽然很多用不到

网友DA(2019-01-24):
牛皮,这么敬业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DB(2020-02-05):
楼主太强了,不可不看!

网友DC(2020-08-13):
您好,我想询问一下您,关于现在防浪涌电阻的工作原理和电路中该电阻的阻值计算

网友DD(2022-12-10):
关键没有介绍国产的精密电阻在那里能买上

网友DE(2023-12-13):
长见识了,好多听过但没见到,尤其假冒的头一回见到、

网友DF(2025-05-10):
见过这些电阻的人感觉都是老DX了,好几种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DG(2025-08-10):
一般见不到这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