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Fi问题

楼主(2009-11-11):
请问CyFi的英文全称和中文是什么啊?

网友A:
CyFi是CY的 “PSoC主控+CyFi 2.4G Transceiver"

具体细节可以CY网上看看...

网友B:
CyFi,就是 Cypress Low-Power RF solution,it is a highly reliable, easy-to-use 2.4-GHz answer to a wide range of wireless embedded control challenges,简单的说就是赛普拉斯的2.4G无线嵌入式应用方案,呵呵
可以看看这个
CyFi101-CyFi Low-Power RF 入门
CyFi 102 低功耗无线解决方案的优势

网友C:
高级啊,但是电容那个还没做好,我要加油了

网友D:
2.4G无线嵌入式应用方案,
很有用啊,
无线鼠标好像也是这频段吧

楼主:
那个开发板什么价位啊,

网友E:
PSoC主控+CyFi 2.4G Transceiver

网友F:
缩写字越来越多了

网友B:
其实也不是缩写,可以说是CY为自己的产品起的名字,呵呵

楼主(2009-12-14):
CyFi 可以用PSOC3吗

网友G:
目前PSoC Creator 好像还没有CYFI模块吧, 不过好像应该支持才对哦

网友B:
方案里用的PSoC1,要是用PSoC3的话估计目前需要自己做的东西要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