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运放电路时,一般都要用可变电阻么?谢谢

楼主(2009-11-1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调节放在分压(衰减)部分。当然也不是说不可用,看具体情况。

网友B:
一般不用可变电阻。
理由:可变电阻不如固定电阻稳定,容易变值。可变电阻体积大,成本高。
通常,增益应该在设计时就确定,从而电阻值也确定,无须调试。

楼主:
一般调节放在分压(衰减)部分。当然也不是说不可用,看具体情况。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您的意思。

是说运放放大了电压,得到了较大的电压,

然后再在运放后面加个分压电路(包括可变电阻), 来把电压调小?

是这样理解么?  谢谢。

楼主:
一般不用可变电阻。
理由:可变电阻不如固定电阻稳定,容易变值。可变电阻体积大,成本高。
通常,增益应该在设计时就确定,从而电阻值也确定,无须调试。 ...
引用 网友B:

可是,如果前端的模块给出的微弱信号就还不确定,我该如何设计呢?

因为前端是另外同事设计的。

谢谢。

网友A:
回4楼:

单个运放放大电路总是存在于整个“放大”通路中的某一个环节。若你要对增益等参数严格规定的话,可以在其中某点上加适当的可调衰减环节(如分压),调节范围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微调)。但通常不会直接去调节运放的增益,可变增益放大器除外。

网友B:
如果前端输出不确定,你就无法进行设计。至少,你的同事要给出信号幅度的范围。
信号幅度不确定,甚至可以影响你选择什么型号的运放,就别说你的放大器需要多大增益了。非常小的信号,需要使用斩波自稳零运放,稍大一些,可以选择一般的精密运放,再大一些可以选择普通运放。当然,各种运放价格相差很远,可以差到百倍。
就算是信号幅度过大或过小而需要改变放大器的增益,换个电阻也不是什么难事,也比用可调电阻强。

网友C:
输入信号和你期望的输出信号来定你具体的增益。

楼主:
如果前端输出不确定,你就无法进行设计。至少,你的同事要给出信号幅度的范围。
信号幅度不确定,甚至可以影响你选择什么型号的运放,就别说你的放大器需要多大增益了。非常小的信号,需要使用斩波自稳零运放,稍大 ...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中肯的意见,受益匪浅啊。。。
前端同事给我的信号是10uA到70uA的微弱电流信号。。。

楼主:
回4楼:

单个运放放大电路总是存在于整个“放大”通路中的某一个环节。若你要对增益等参数严格规定的话,可以在其中某点上加适当的可调衰减环节(如分压),调节范围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为微调)。但通常不会直接 ...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你说的“可调衰减环节”具体是个什么电路形式,
可否给个应用笔记的链接么?谢谢。

是不是类似于下图:

图片来自http://space.**/upload/2009/4/23/ee189796-b700-464a-949f-1acd2f389b36.JPG

网友A:
回10楼:

可以是一般的分压电路。

看了你九楼的输入信号特性,关键不在于增益。在于如何处理好I-V转换——跨阻放大。

楼主:
回10楼:

可以是一般的分压电路。

看了你九楼的输入信号特性,关键不在于增益。在于如何处理好I-V转换——跨阻放大。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通过分压电路上的可变电阻来调节喽?

是啊,跨阻放大,也是要确定那个电阻用多少啊,这个电阻就确定了该跨阻放大电路的增益啊。。。不知我理解有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