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LAYOUT是不够的。

楼主(2009-11-11):
如果想成为专业的PCB LAYOUT专家,光会用PCB布线软件是不够的。
至少要对你用的片子的功能和性能都十分熟悉,不能只会根据PDF画封装而已。
对于可编程芯片,如单片机、FPGA、CPLD、ARM等,如果你会对他进行基本的底层软件开发,那么你也就可以上一个层次。
另外,对PCB LAYOUT从事者来说,结构也是很重要的环节。AD对结构支持得很好。可以输出现在流行的3D格式的文件。完全1:1,结构工程师拿到手后,肯定会乐坏了。电子元件的3D建模非常简单,掌握一点基本操作就可以了。零基础也最多只要花一个星期就能学会。只要学会了3D建模,那么在AD中玩起来就很轻松了。
现在,我也会了,自己做几个很简单的元件效果图,做得不好,大家捧捧场。

楼主:
沙发自己坐。
图变小了,点一下就可以变大了。

网友A:
其他就不说了,
建模的能详细介绍?要是能好好介绍,这个帖子含金量就高了。

楼主:
好吧,那就把我玩3D的过程总结一下吧。
3D建模不是在AD中建的,可以找一下常用的3D软件,SOLID WORK、PRO-E、UG什么的都可以,然后去买(借)本基础教程,如果银子有限,上网下也可以。只要会一点基础就可以了。建好后生成STEP或IGES格式就可以导入AD了。作为PCB LAYOUT人员,会使用一个结构CAD软件也是很有用的。应该也是不难的,做个集成块什么的非常轻松,况且,AD自带的库中,现成的3D模型有好多,导出来就可以用,自己再编辑一下,比如写上器件型号什么的,换个颜色什么的。就可以放到自己的3D库,有了自已的3D库,利用集成库开发环境,轻松实现3D效果。
当然,这样说好像不够详细,其实中间也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但希望大家自己去探索,乐趣就在于自己解决掉自己找到的问题。
很多人说AD的3D功能没有用,但我不这样认为,很多大的器件如接插件等的安装,PCB开始设计时就可以考虑进去,板子画好后,可以生成真实的PCB的3D文件,交给结构工程师审核,或者自己审核,而审核的过程,不是一个个尺寸去算去对,而只是简单的一套,一个装配的过程。你的PCB,是整个系统中的一个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