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设计高手,在UC3844运用问题

楼主(2009-11-11):
请教电源设计高手,在UC3844运用时,是否可以通过一只光耦把第1脚与地短路来实现软件关机功能?

网友A:
可以。参考datasheet。

楼主:
我的电路与这个类似.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每天让这个电路频繁启动上千次的话,就会出现无法启动故障,需要把整个设备重新上电才可以解决问题.不知道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