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太阳能控制电路分析是否正确?

楼主(2009-11-11):
1.IC1作为迟滞比较器用,防止蓄电池过放,当蓄电池电压过低时,控制MOS关切断负载.
2.IC2同样作为迟滞比较器,当蓄电池温度过高时,切断太阳能板对蓄电池的充电
3.IC3作比较器用,防止蓄电池向太阳能板倒灌或者太阳能板反接.
请问以上的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A:
不对吧,IC2和IC3输出对输出?

楼主:
哪个应该是"线与"的结构吧,只要有一个ic输出为0,则mos管不导通,不能理解的是两个mos管串联的作用,如果只是防止蓄电池向太阳能板倒灌或者太阳能板反接.加一个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