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做的数据采集卡有的机器安装不上驱动驱动

楼主(2009-11-11):
在联想和DELL的PC机器上驱动很好安装。正常工作。但是对笔记本能够识别插入了设备,弹出安装驱动的对话框。但是基本上都安装不上驱动。现在发现有的工控机也出现这个问题。请教做过的朋友指点。采集卡自供电。没有使用USB上的电源。

网友A:
笔记本上有没有Cyusb.sys和inc文件,建议检察一下笔记本USB接口连接,USB供电.

楼主:
不会没有人碰到过吧

网友B:
没遇到过

网友C:
我也没见过

网友D:
帮顶
等斑竹来解决

网友A:
个人感觉是笔记本usb供电的问题或者笔记本上USB驱动加载问题。

楼主:
问题是我是自供电的设备啊。

网友D:
照说不应该会这样啊

网友E:
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没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