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逆变电路分析(有图)

楼主(2009-11-11):
电路如图所示,是超声波电源上的一个图。请问这是个半桥逆变电路吗?它的电容值6.8uF是怎么取来的?请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是逆变,但输出的频率并不是50Hz,频率比较高。
6.8uF,根据直流电源电压、工作频率、输出功率计算。计算出的是最小值,大些无妨。

楼主:
多谢 maychang 版主了。那两个电容是起半桥的作用是吧。另外这个频率确实不是50hz的。这个频率在26K-30K之间。

电路中的上一个MOS管的漏极接的是交流220V 经整流桥后的正极,下一个MOS管的接地点是接的整流桥后的负极.

“6.8uF,根据直流电源电压、工作频率、输出功率计算。计算出的是最小值,大些无妨。”版主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了。

楼主:
等了一天了。期待各位及版主再给我解答啊。

网友A:
根据工作频率、电源电压、输出功率,可以计算出通过变压器初级的电流。该电流也同时通过两个电容,并且由于电容有容抗,会在电容上产生一定压降。
这两个电容取值原则是:电容上压降不能太大,否则变压器分到的电压要减小,这会降低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