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视频信号里的高频部分放大?

楼主:
如何把视频信号里的高频部分放大?高频放大了,低频部分是不是也放大了?我只想把高频信号增强,反过来也是,我只要调整低频部分,高频不需要调整

网友A(2009-11-11):
把较低频率滤掉,行不行?

网友B:
加高通滤波
或高频提升线路

网友C:
视频信号是有特定“形态”或“格式”的。高频和低频特指何物?是指图象中的高频(明显的边界)成分和低频(平缓区域)?

楼主:
不能把低频滤掉,我的意思是想如何把视频信号里的高频部分加强?然后经过远距离传输后,高频衰减不是太大,图像就会表现很好,低频部分不处理

网友D:
高低频当然可以以不同增益放大、衰减。

高频部分影响的图像的锐度,如果是CVBS的话,还会严重影响色度。

正如4楼所说:
视频信号是有特定“形态”或“格式”的。
,视频信号对不同频谱和幅度比例有要求,不能胡乱放大某一部分

网友C:
不能把低频滤掉,我的意思是想如何把视频信号里的高频部分加强?然后经过远距离传输后,高频衰减不是太大,图像就会表现很好,低频部分不处理
引用 楼主:

只能采用“保真”传输(采用品质高的电缆和合理的匹配),或改换门庭——采用数字传输。

楼主:
XWJ大侠说的意思就是不能单独放大视频信号的高频部分,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实现视频信号的远距离传输,远距离传输带来的问题就是高频衰减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我怎么对视频处理呢?就是简单的把视频信号幅度提高就行了吗?还要采取别的措施吗

网友D: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楼主:
那我怎么才能调节视频信号里的高频部分,是和低频一起调节吗?
期待回复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用视频运放就可以。

上面的电路根据需要可以调整。不过低频部分也会被放大一些。

LZ最终的目的是不是想把视频信号远距离传输呀?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做差分传输。然后根据距离,对高频部分做相应的补偿。效果最好。
单纯的将高频信号放大后远距离传输后,噪声一大堆,根本没有办法去噪。

楼主:
是的,是实现视频信号远距离传输,你说的用差分传输也是个办法,也挺好的,我这个传的RGB视频信号,弄好的话,也能到200米吧,草履虫你发的图能不能简单讲讲啊,不太明白工作原理?

网友F:
我发的是电路的其中的JP1是一个拨码开关,用来选增益的。至于电阻和电容是临时放上去的参数,需要接和信号频率调整。
1. CVBS是输入信号。
2. VREF是参考电压,基本上是VCC的一半。
3. JP1左边的电路与右边的电路是对信号的补偿与放大,至于电阻与电容的参数,需要根据不同的传输距离,不同的频率衰减来配置。
VGA的差分传输30米~200米的话,需要加延时电路,补偿也是需要的,补偿电路类似。参数调整好的话,可以基本消除脱尾现象,完全没有的话至少我没有达到。300米测试过,干扰没有,但脱尾现象明显(没有继续调试过)。
长线传输视频想得到较好的效果,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一是采用光纤传输,另一个数字传输(IP方式)。前者成本相对较高,但技术可能会好做的一些(没接触过,凭感觉)。第二种,技术门槛不算太高,但需要解决的东西很多。主机:AD转换->压缩编码->网络传输。交换机(或中继)。接收端:解码->DA转换->输出。

楼主:
谢谢, 草履虫
光纤传也是一种方式,可能也是将来一种趋势吧,现在受到成本影响,还不太普及
数字传输-IP方式可能在有些场合不太合适吧,我觉的带宽是不是会受限制,还有稳定性
还有一种是双绞线传输,直接传输的是无压缩的数据,现在也比较用的多
另外,我想在问你一下,左边那一堆电路是怎么调增益的呀,改变什么参数,来改变运放的增益的呀?

你有QQ吗,我的QQ:751653081,以后多多交流啊

网友G:
长线传输视频想得到较好的效果,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一是采用光纤传输,另一个数字传输(IP方式)。前者成本相对较高,但技术可能会好做的一些(没接触过,凭感觉)。第二种,技术门槛不算太高,但需要解决的东西很多。主机:AD转换->压缩编码->网络传输。交换机(或中继)。接收端:解码->DA转换->输出。

这两种方案如果都完全自己做的话,难度基本差不多。都有通用解决方案的ASIC,用DSP实现也行,还能多学点东西:D
如果是采购成品,目前市面上已经有丰富的光纤音视频模块,IP音视频模块种类也很多,因此

网友H:
光纤现在便宜得要死

网友I:
但光电转换模块还是要花不少钱,另外施工也不如电缆方便。不然通信电缆真没啥意义了。

网友J:
找找均衡器方面的资料看看

网友K:
去力源看看吧,他们应该有方案,是因特希尔的。RGB的也可以看看他们的其它芯片。图片上不了了。上个链接吧http://www.icbase.com/solution/html/PW-2705-0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