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B2(BOOT1)使用注意

楼主(2009-11-11):
STM32 PB2(BOOT1)使用注意 由于STM32 PB2脚是复用引脚,而且该复用功能是用于启动选择,使用时就要小心了
-------------------------------------------------------------------------
BOOT1  BOOT0   启动模式               说明
  X             0       用户闪存存储器      用户闪存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
  0             1       系统存储器            系统存储器被选为启动区域(进入ISP模式)
  1             1       内嵌SRAM            内嵌SRAM被选为启动区域
-------------------------------------------------------------------------
一般来讲我们正常使用是模式1(用户闪存存储器),我相信很多人使用STM32时是直接 焊PCB板上然后再编程,估计使用ISP编程的不在少数,如果这样就需要用到两种启动模式 BOOT1=0 BOOT0=1 要进入ISP编程,那么PB2就必须保持低电平。PB2如果做普通IO用, 那么建议不作为输入用,因为输入状态是外部决定的,除非你有跳线设置,强行拉低 即使做输出用也需要注意,我使用时一般下拉10K~100K电阻,这样只需要改变BOOT0 1根线就可以改变启动模式了。下拉电阻选10K~100K是由PB2接的外设决定,不同的外设 下拉不同,有的100K是拉不低的。 如果你的IO足够用建议PB2还是只用做BOOT1

网友A:
奇怪!不敢苟同。

楼主说:PB2如果做普通IO用, 那么建议不作为输入用,因为输入状态是外部决定的,

难道就是因为是外部输入就不能用了?

除非你有跳线设置,强行拉低 即使做输出用也需要注意,... 下拉电阻选10K~100K是由PB2接的外设决定,不同的外设下拉不同,有的100K是拉不低的。

不同的外设下拉不同,请举例说一下,使用10~100K,哪个外设拉不低?

楼主:
PB2做输入的话,外部电路有可能把它拉高也可能拉低,如果输入是脉冲型号就更不好玩了哦
ENC28J60接100K就拉不低,我就直接接10K,当然以前我用的有些外设接100K是可以拉低的,具体需要你自己试啦,如果你的IO足够用建议PB2还是只用做BOOT1

网友B:
请注意:BOOT0/BOOT1的状态只是在CPU复位之后的4个周期内,被用作启动的依据,系统启动之后,或是取得了复位向量之后,BOOT0/BOOT1的状态可以任意变化,而不影响CPU的运行。

所以只需要保证在复位时,BOOT0/BOOT1处于正确的启动状态即可,启动之后则随便什么电平都可以了。

网友C:
请注意:BOOT0/BOOT1的状态只是在CPU复位之后的4个周期内,被用作启动的依据,系统启动之后,或是取得了复位向量之后,BOOT0/BOOT1的状态可以任意变化,而不影响CPU的运行。

所以只需要保证在复位时,BOOT0/BOOT1处 ...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要置酷,lz的是常识

网友D:
和我一样看资料的时候粗心

网友E:
BOOT0/BOOT1的状态只要在复位时跟据自己需要的模式设定好后
正常工作之后更改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BOOT0/BOOT1的状态只要在复位时跟据自己需要的模式设定好后
正常工作之后更改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引用 网友E:

这里是给大家提个醒,我们不是做调试板,不是手动设置,你只要把它做输入或者输出,我相信在启动时它的状态就不一定是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D:
启动时还是很容易保证的
只是一般情况下,这一两个脚还是有富余的,能专用还是专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