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别让人太失望了啊

楼主(2009-11-11):
买了4个,一个是坏的,一个经过400次的isp后挂了,一个是残废,部分功能没法实现,插了许多_NOP()后稍微好点,但是还是不正常,只剩一个好的舍不得用了,先用残废的吧,等到它动不了在说。

网友A:
过几天说不定冒出个电脑国国

网友B:
芯片可能是假的

网友C:
可能是次品吧?ATMega的产品不至于这样差吧

网友D:
一块芯片用了N年,而且是在调试用,不断烧写.
买了几十块,无一损坏,最近买了20块二手的,全部是好的

网友E:
只用了400次,不会吧?!

网友F:
怎么会用那么多次啊?在我手上做调试用的ATMega还没有坏的。具体烧写次数没统计过,但是肯定离400这个数很远。

网友G:
用了很久……还是没坏,

网友H:
楼主是不是把熔丝搞错了?

网友I:
FLASH的寿命和电压有点关系,不要太过压

网友J:
我用的avr芯片,每一个有问题。挺好的

网友K:
恭贺楼主,建议楼主购买400注同号彩票

网友L:
最近 听说芯片涨价后, 市场上出现了好多便宜的芯片, 听说就是有缺陷的.

生意人把芯片做成这样, 谁的悲哀!

网友M:
从没烧坏过,
残废的倒是有,但那是因为自己不小心把IO碰到电源上了...

现在市场上很多翻新片,大家要把眼睛睁大点哦

网友N:
呵呵,AVR的货多多少少还是有些问题的。

我见到的几种类型的问题:
1、LOG打反了,使用转接座烧片,刚开始根据PIN1定位,怎么都提示错误,随便摆弄着转了几次,竟然烧写成功了,仔细一查,PIN1的小圆点和LOG打反了,后来又发现几片类似,有转180度的,有转了90度的,哭笑不得。。。
2、烧写始终不成功,使用的USB供电的编程器,烧写也是由USB提供电源,编程软件一启动烧写,计算机直接蓝屏了,测量VCC和GND,短路了。。。
呵呵,所以,俺对AVR一直没有什么好心情。。。

网友O:
AVR的还真没用烂过.电源反接了,接12V了,  IO脚短路了,只发热,都没坏.  重新上电又OK,  估计是油炸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