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试验台电源,6路输出

楼主(2009-11-11):
输入220V交流

输出:纹波<20mV
1、正负5V@2A
2、正负12V@1A
3、正负20V@1A,该路为0-20V可调。

请问是否存在现有产品?哪里可以买得到。如果没有,自己做以什么方式设计最简易?
谢谢!

网友A(2010-02-05):
买几个电源模块,组合一下就可以了。一个双5伏的,一个双12伏的。两个24伏的。24伏输出加线性稳压调整。
得到0-20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