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有没有“没有衬底的MOS管”?

楼主(2009-11-11):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没有地基的楼房”

网友B:
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C:
一切都有可能
引用 网友B:

名言啊,功夫熊猫里的Oogway都引用过这句话,当时把我笑翻了。

楼主:
我老板叫我画一个没有衬底的MOS,我想他是专家,又不敢问他有没有这样的MOS

网友D:
搅脑浆的东东. 说者无心,听者当真.
不过LZ的表现俺不赞成,不懂就问,这样老板会更赏识你.
俺从来就把mos管当作三极管来用,管泥死马衬低衬高的.
哈哈,参考一下下面这个东东

http://www.2ic.tw/html/94/t-364294.html

请教mos管串联画法 衬底极和源极如何接的xiao1987 发表于: 2008-12-22 12:00 来源: 半导体技术天地
请教mos管串联画法 衬底极和源极如何接的  谢谢各位了

最新回复wanglinnalulu at 2008-12-22 14:49:44 是版图吗,为了防止衬偏效应,一般是将衬底接源的,我记得以前大学是这样讲的。但是在画版图时我发现一般都是将衬底接地或VDD的,这个是用标准单元格实现的,就是在画管子时,电源线与地线的连接是固定的,在标准单元格中画管子,就是将衬底接好了。
xiao1987 at 2008-12-22 16:28:02 是版图的 但是有的原理图里直接就把衬极和源接到一起了(固定的),如果要串联的话那衬底不就接不到地了吗
randysong at 2008-12-22 17:22:28 你应该仔细看一下MOS管的介绍,其实你的想法是错误的.
对于NMOS管来说:衬底(sub)也相当于是Pwell,直接将衬底接Vdd,也就是偏置,就表示所有管子的Vb都接到了Vdd,当然这排除了那些可以有不同偏置pwell的NMOS情况);
对于PMOS管来说:nwell就相当于是这个管子的衬底,也就是说它的Vb就是nwell的偏置,一般是GND.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对应NMOS的,对于一般的MOS管来说,不论是NMOS或者PMOS它们都是对称的管子,也就是说他们的S和D是可以互换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NMOS,电位高的那个端就是D,电位低的就是S,对于PMOS则刚好和NMOS相反.

最重要的是,并不是所有的MOS管Vs和Vb都相同,你所说的串联中,肯定存在这种情况.
以NMOS为例:对于处在串联中间位置的NMOS管,如果其S级电位高于GND,这个时候的接法是:该MOS管的S和B不相连,S连接到下一个NMOS的D端,B就是衬底的偏置。

xiao1987 at 2008-12-23 13:17:0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是串联时第一个NMOS的衬底直接去接地 S接下一个NMOS的D端 我看了MOS管的知识 应该是这样接的吧

xiao1987 at 2008-12-23 13:23:38 谢谢楼上的 我又重新看了看以前大学的知识 现在明白了 谢谢
randysong at 2008-12-23 16:18:52 是这样的。不客气
kingapple at 2008-12-26 17:43:39 谢谢,我也受教了
semico_ljj at 2008-12-26 17:52:23
xiao1987 at 2008-12-27 10:53:54 容易犯错的地方 大家最好拿出来分享一下 以免更多的朋友花费多余的时间去走弯路 刚才那些对PMOS是一样的 我做过测试了 版图LVS可以通过 没有问题
seawin at 2008-12-30 12:23:52 N型管的衬底接GND,P型管的衬底接VDD串连的MOS管很简单,衬底共用,并排画两个栅极就是两个MOS管串连。省去两管之间的源或陋级
calear at 2008-12-30 16:23:30 可是有的电路设计对衬偏效应比较敏感,那NMOS应该怎么画呢?
wanglinnalulu at 2008-12-30 16:59:12 当时也没想为什么,就是这样接的,现在看来学问很多啊!
xiao1987 at 2008-12-31 11:29:53 我也是 有的敏感的是不能直接 接的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呀
tianxiong_14 at 2008-12-31 11:53:03 低压工艺通常都是单well,所以nmos就一定是b接psub,,pmos看电路了,,,而高压的时候都会有hvnwell和pbody 所以高压nmos就不一定接地了,不过通常高压都被看成三端了,,很多仿真连模型都写成三端了,就是soure默认和bulk短接,
xiao1987 at 2009-1-03 11:41:46 原来很多高压的被看成了三端的 难怪很多原理图中是三端的 谢谢版主和大家的帮助 我会继续努力的
tianxiong_14 at 2009-1-04 10:22:11 原理图中三端,还有种2情况,,就是习惯,最数字中sub都是固定的,所以很多人习惯用 三端标识,,把sub默认了,,这种你自己分析吧。现在见多太多以前没见过的,,,在学校里学的东西很多都已经过时甚至错误,真不太敢乱说,,见多了自己分析吧。
xiao1987 at 2009-1-04 13:59:40 大家常用的都是什么软件呢 是maxplus2吗 希望大家能够共享一下这两个软件 或者给个用哪些软件工作比较好的建议和下载地址 谢谢大家了 小弟现在做芯片设计急需这些软件啊  谢谢了
xingfuzhijia at 2009-3-03 22:03:28 我也长知识了,才是个初学者,谢谢大家。
tk44 at 2009-3-03 22:52:07 一般的低压管就是要衬底与源/漏的PN结充分反偏 这样才能防止漏电机制和闩锁效应等问题的出现。
高压的还没接触到。。。
不过看了版主的解释,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tyw说得很对,我不问老板不对
这两天和老板相处,发现遇到问题要多想多试才能提高自己。

另:谢谢tyw传了那么多资料,我也下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