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uck电路中mosfet开关Uds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首先附上仿真原理图

上面的原理图为绝大多数书上所讲的BUCK降压斩波电路,但是用PSPICE仿真结果下来发现,Ude的管压降非常的大,在器件导通的时候两端电压为90多伏,一开始我想应该是用于漏极没有上拉电阻的问题,但是如果加了上拉电阻的话,那么还是BUCK电路吗?
因为我知道在漏极加上拉电阻,只要达到UGS开启电压,基本上就能实现饱和导通,Ude两端的电压基本为零,但是在这个仿真中,由于输出负载挂在源极,就不清楚该怎么设计了。
那么实际中到底buck电路是如何设计的,以及相应的器件参数该如何给定,如果是用pspice仿真的话,该怎么设计?

网友A:
驱动mos的电压脉冲不能和主电路共地。应该用独立电源加在GS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做,谢谢指明

网友B:
楼主自己已经说过,负载在源极,那么这个管子工作于源极输出状态。
源极输出,电压增益略小于1,因此门极驱动的幅度必须大于源极输出的幅度。现在负载两端最小接近零,最大接近供电电压,门极驱动的幅度要比这个范围还大才行。
为使管子工作于饱和截止的开关状态,门极驱动幅度至少要比供电电压大出管子的导通电压。但驱动也不能大到使门极击穿。产生这么大幅度的驱动电压,比较麻烦。
2楼说得对,驱动信号应该加在GS之间,这样管子工作于共源极状态。但这样一来,驱动信号是“浮地”的。
如果采用P沟管,则驱动比较简单。

网友:
IRFP460   600V   20A
P沟管很难有这样的MOS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
跟侃单片机里面的这个帖子一模一样,自己参考一下拉
驱动电压 跟 负载电压 供地 并且源极输出  ,
这个负载相当于电流负反馈
削弱了驱动信号
好比三极管的放大电路的发射极接了一个电流负反馈电阻一样

楼主:
ok,明白了。。

网友D:
NMOS这样用,不能这么这么设计驱动电路。需要一个电荷泵

网友B:
一定要用N沟管,整个电路反过来就是了。

网友E:
在老外 写的那本书里 :
BUCK 电路里面  这个MOS管 实际上 是等效为一个 可变 电阻
它自身也消耗功率,有压降 ,有电流;
根据 栅极 源级 的电压 不同 ,等效电阻 不同。

看的时候 我也 不太理解。

网友D:
在老外 写的那本书里 :
BUCK 电路里面  这个MOS管 实际上 是等效为一个 可变 电阻
它自身也消耗功率,有压降 ,有电流;
根据 栅极 源级 的电压 不同 ,等效电阻 不同。

看的时候 我也 不太理解。 ...
引用 网友E:

buck电路里的mos管是一开关管。其损耗主要由直流损耗和交流损耗组成。
直流损耗就是平均电流平方与导通电阻的乘积。
交流损耗是指mos开关时DS2端电流上升,电压下降过程产生的损耗。与开关频率和VGS充电速度有关

网友(2015-01-16):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已经说过,负载在源极,那么这个管子工作于源极输出状态。
源极输出,电压增益略小于1,因此门极驱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425&extra=
版主您好,这是链接,麻烦帮我看看我提的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很简单
跟侃单片机里面的这个帖子一模一样,自己参考一下拉
驱动电压 跟 负载电压 供地 并且源极输 ...

版主您好,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问题吧,这是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8425&extra=

你这个大概是Protel99的原理图。我现在没有装任何电路板设计软件,无法打开。

网友F(2015-07-03):
用PMOS就解决了,书上画的都是一个符号,通常都把开关管画成了NPN型三极管,而实际应用时,高端驱动(buck)用PMOS,低端驱动(boost)用NMOS,你遇到的问题我也当时也遇到了,二楼的回答很满意。

网友G:
你可以参考我那个
共阳150v输出BUCK电路

低端驱动N-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