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 Debugger

楼主(2009-11-11):
PSoC Designer 用做Debugger,当点击 "Connecting" 的时候出现“Could not connect to ICE.”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里的通用串行控制器能找到PSoC USB Cube吗?

网友A:
我估计你的USB驱动程序装错了,要重装

网友B:
重装PSoC Designer

网友C:
估计是硬件没有连好吧

网友D:
1.检查硬件有没有连接好
2.检查PSoC Designer里面设置有没有加上ICE,好像是两个地方,你看一下,我现在手头没有3215所以看不到,好像是一个是project->setting,一个是tool->option,选上ICE就好了

网友D:
如下图,project->setting,点中debuger后出现下面界面,假如已连上3215,select ICE cube就会出现,选中(我没有连着3215所以是空的)

楼主:
哎,连着7,8,9,10楼都是学习了,你们学习到什么了?我怎么还是不明白啊

楼主:
在设备管理器里的通用串行控制器能找到PSoC USB Cube吗?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确认硬件连好了吗。感觉上是硬件没连

楼主:
回复 楼主:
你确认硬件连好了吗。感觉上是硬件没连
引用 网友D:

连了啊

楼主:
第一步就是检查的这个,咱菜鸟啊

网友E:
如果PC的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没有PSoC USB Cube设备显示的话,就是硬件的问题,查查电源供电和是否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C:
设备管理器上都没有,那肯定硬件没识别,建议好好检查一下硬件吧

楼主:
我都检查过了……

网友D:
3215的电源灯亮了吗?3215会不会坏了

楼主:
应该不是那个毛病

网友A:
什么结果了?我也觉得是20楼说的问题

楼主:
检查了,不是那个毛病

网友D: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拿着你的开发工具,到CY办公室或者代理商办公室让他们帮你试一下,不然的话,光这样说很难找到问题。并且在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硬件的话,应该就是连接问题或者硬件本身的问题。

网友F(2009-12-11):
对啊,忘了这个办法了,找他去啊

楼主:
这个……最后再试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D:
祝贺。楼主怎么解决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