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叔有没有关于静电方面的资料

楼主(2009-11-11):
t叔有没有关于静电方面的资料,我想用静电来吸附东西,就是不太懂,想知道静电的产生、如何控制等!谢谢。:)

网友A:
高压发生器还是买成品合算些

塑料静电喷涂 146页
图解静电入门手册 37页
静电学手册 第1~3册 37页
静电学手册 第4册 8页
静电学手册 第5册 10页
奇妙的静电 128页
静电喷涂 112页

楼主:
小片薄膜应变片用静电应该可以吸附吧,就100*150(mm)和纸差不多薄,用低压的可以吗?:D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真空吸盘呢

楼主:
呵呵,刚去看了一下真空吸盘,用真空发生器就可以了,谢谢啊,原本是想将测电阻的测阻头和吸附它的用一个来解决,用吸盘的话好像就要再单独做个测阻头了,因为我们既要测电阻又要把它吸附和分拣到相应的地方,不知道用吸盘之后不单独做测阻头的话如何改造能够实现测电阻呢?想的头大了,呵呵:)

网友A:
测头探针想办法做在吸盘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