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三极管驱动电路中电阻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做了一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的电路,不知道这里电阻选的合适不,请大家指教,最好能说出您的计算方法,继电器用的是SRD-VDC-SL,其参数为:
驱动电压:5V
驱动电流:89.3mA
电      阻:55欧

网友A:
开关信号,有点小了,至少1K。
另外,串接继电器的三极管,C极最好串一个电容接地。

网友B:
一个管就够吧。
LS 接电容是为啥呢?

网友C:
完全可以一直管子驱动

网友D:
如果用一个管子NPN 8050不是不行,但也要考虑一个问题-上电状态。

一些单片机上电时I/O是输入态,此时一个管子问题不大,只要一颗基极电阻就行了,直接拿8050驱。

I/O上电如果是输出态,仅用一颗8050,且想上电初始状态为断开状态,就会有问题,此时可以考虑用8550替代8050。

我以前用HSR1-5V, 就属于第二种情况,采用8550直驱,工作了几十万次还没有坏过。

网友C:
ls说的这种情况很好解决的,在三极管基极对地加上一个电容进行延时一下即可。你那种方法是可以,不过,麻烦了一点。还有一般单片机上电时,IO处于0状态的较多。如果是0状态,采用高电平输出驱动,是没有必要考虑你说的这些的。
如果采用S8550管子,驱动5V供电的继电器是没有问题,如果这个电压超过单片机IO输出的电压1V以上,单片机就没有办法来控制继电器了。

网友E:
呵呵,我都是用一个管子来驱动

楼主:
我原来是一个三极管驱动的,但因为单片机IO口输出电流不够,不能驱动,所以改用了两个三极管的达林顿管,我想问的是怎么选择电阻

网友C:
回复 楼主:
测试一下你的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大于60mA的话,你可以将8050改成9013,并要求采购的管子的放大倍数大于200倍,那么你的IO口驱动电流只要大于0.5mA就已经足够了。

网友F:
你的这个电路怎么看怎么不理想,你现在选的参数就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是如果IO口输出5V,要求你的IO口电流大概是4mA,这说明你的IO口至少可以输出4mA,那么你就没必要加2个三极管了,一个也够了,4MA*100=400mA驱动继电器;如果你一定想用2个三极管,我觉得你接近IO口的那个选PNP好些,然后把第二个三极管的限流电阻放在其基极上,PNP管的基极加个上拉电阻。

总之:你的最优方案应该用1个管子是够用的,一般单片机最小电流也在1.6mA以上高电平驱动能力,1.6*100倍=160mA也够用了。何况8050的放大倍数还不止100倍。
      你说原来你用一个管子驱动不起来,我估计是你的电阻选的太大了。

网友G:
上拉电阻太小,耗电会增加的;
R1和R2可以合并成一个的,放在第一个管的发射极;

网友H(2010-01-16):
貌似R2大了吧,并且完全可以用一个管子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