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项目的后续实施问题,希望大家给予意见!

楼主(2009-11-11):
这个项目的研发已经做完,仿真没有问题。是一个多点温度监控系统,单总线上百个DS18B20分别监控上百个冷柜温度,并传给上位机查看。

关键是实施问题:上百台密闭冷柜,每个冷柜都需要想办法放入并固定一个18b20,每个18b20都有三根线,这上百台的三根线(VDD,GND,DQ)如何搭在一起再连到相应
的接口,也就是具体应该如何走线和相关设计呢?实施中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比如电源,干扰,稳定性等?

原理图上很好画,理论也简单,但是实际却不然,需要注意的问题一定会很多,确实没有经验,呵呵,希望朋友们多来讨论给予我意见,谢谢!

网友A:
我感觉你的方案有问题。
不知道走线有多长?

网友B:
办法1:是将每一个测量点做成一个单独的模块,接口采用总线方式。如485形式,缺点成本相对较高,但也没有高到哪去。
办法2:折中方案,将测量点分块,每几个一组,做成一个模块,然后再通过总线方式。

网友C:
“一个项目的后续实施问题”???

八字还没有一撇,那来项目的后续实施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你必须在系统架构设计时就应该定了的。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像两周前就提出过,楼主是否仔细看过所有回复?
上百个18B20也可以挂到同一总线上。
至于各18B20怎么放到冷柜里,那是你自己考虑的事情。具体需要考虑的事情还多着呢,防潮防水防机械碰撞防导线被拉断元件损坏容易更换。。。。

楼主:
我感觉你的方案有问题。
不知道走线有多长?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的意见是?走线长度应该不算太长,在一个大厅里,冷柜是抽屉式的,基本就是这样的布局,

楼主:
办法1:是将每一个测量点做成一个单独的模块,接口采用总线方式。如485形式,缺点成本相对较高,但也没有高到哪去。
办法2:折中方案,将测量点分块,每几个一组,做成一个模块,然后再通过总线方式。 ...
引用 网友B:
因为18b20可以一线悬挂多个,所以我想测量地不打算再用模块和总线,单片机直接一个io口连过去悬挂所有的。最后单片机通过串口RS232传给上位机

楼主:
这个问题好像两周前就提出过,楼主是否仔细看过所有回复?
上百个18B20也可以挂到同一总线上。
至于各18B20怎么放到冷柜里,那是你自己考虑的事情。具体需要考虑的事情还多着呢,防潮防水防机械碰撞防导线被拉断元件 ...
引用 网友D: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先来讨教下,多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E:
使用CAN总线来布局DS18B20,可以解决问题
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可靠性也不低。

楼主:
难道我用一根总线悬挂上百个18b20不可行吗?一定要用485或者CAN总线吗? 我想直接就用单总线悬挂所有 然后通过RS232传给上位机显示

网友F:
你既然已经做出来了,接下线试一试不久知道了么

楼主:
你既然已经做出来了,接下线试一试不久知道了么
引用 网友F:
是啊 主要100多个呢 所以想布局好了在试 比如这么多18b20所有的三根线应该怎样连到主控板上,难道说得在主控板上配100多个3端的底座吗?还是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