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兴面试题

楼主(2009-11-11):
1.        填空题:(每题3分)

1.以下程序运行时若从键盘输入:10 20 30<回车>.输出结果是______

main()
{
   int i=0,j=0,k=0;
   scanf("%d%*d%d",&i,&j,&k);printf("%d%d%d\n",i,j,k);
}

2.以下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____

#define S(x) 4*x*x+1
main()
{
   int i=6,j=8;
   printf("%d\n",S(i+j));
}

3.以下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____

main()
{
   int a,b,c;
   a=10;b=20;c=(a%b<1)||(a/b>1);
   printf("%d %d %d\n",a,b,c);
}

4.已知字符A的ASCII代码值为65,以下程序运行时若从键盘输入:B33<回车>.则
输出结果是_____

#include
main()
{

   char a,b;
   a=getchar();scanf("%d",&b);
   a=a-'A'+'0';b=b*2;
   printf("%c %c\n",a,b);
}

5.以下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______

void swap(int x,int y)
{
   int t;
   t=x;x=y;y=t;

   printf("%d %d ",x,y);
}
main()
{
   int a=3,b=4;
   swap(a,b);

   printf("%d %d\n",a,b);
}

6.以下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_____

#include
main()
{

   char ch[]="abc",x[3][4];int i;
   for(i=0;i<3;i++)

       strcpy(x,ch);
   for(i=0;i<3;i++)

       printf("%s",&x);
   printf("\n");
}

7.以下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_____

fun(int a)
{

   int b=0;static int c=3;
   b++;c++;
   return(a+b+c);
}
main()
{

   int i,a=5;
   for(i=0;i<3;i++)

       printf("%d %d ",i,fun(a));
   printf("\n");
}

8.以下程序运行后的输出结果是______

struct NODE
{

   int k;
   struct NODE *link;
};
main()
{
   struct NODE m[5],*p=m,*q=m+4;
   int i=0;
   while(p!=q)
   {

       p->k=++i;p++;
       q->k=i++;q--;
   }
   q->k=i;
   for(i=0;i<5;i++)

       printf("%d",m.k);
   printf("\n");
}

9.以下程序的输出显示是_____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

   int *p;

   p = &a;

   *p = 0x500;

   a = (int )(*(&p));

   a = (int )(&(*p));

   if(a == (int)p)

       printf("equal !\n");

   else

       printf("not equal !\n");

}

10.
以下程序的输出显示是
char str[] =
"ZTE CORP";
char *p = str;

int n;

问:

sizeof(str) =
_____    sizeof(p) = _____
sizeof(n) =
_____ sizeof(*p)= _____
11.以下程序的输出显示是
void FuncB(char *p)
{

                p = "zte";
}

void main()

{

                   char *ptr ="中兴通讯";

                FuncB(ptr);

                printf("%s\n",ptr);
}

打印输出结果
_____

12.
以下程序的输出显示
Unsigned int x = 0x123;

unsigned char *puch = (unsigned char *)&x;

printf(
"%x,%x,%x,%x\n", puch[0],puch[1],puch[2],puch[3]);

BIG-ENDIAN 情况下输出:
_____
LITTLE-ENDIAN情况下输出:
_____

13 请用C语言实现在0x1000地址处写入一个单字节的整数1。

  _______________

楼主:
14 . 请给出下面程序的打印结果____:

int test(int *p)
{
int i = 100;
p = &i;
}

main()
{
int b = 99;
test(&b);
printf("%d\n", b);
}

15 求解:

int aa = 0;
int main(void)
{
   printf("aa: %d\n", aa);
   {
       int aa = 1;
       printf("aa: %d\n", aa);
   }
   printf("aa: %d\n", aa);
}
____
____
____

.
2.        简答题:(每题5分)

1. #include <file> 和 #include "file"有什么不同?

2.在考虑代码架构的时候,通常哪些东西应该放在.c文件中,哪些东西需要放在.h文件中?

3. 描述一下程序代码、常量字符串、数值常量、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实参、返回值分别在什么位置?

4.什么是哈佛结构?DSP采用流水线方式的好处在哪里?解释一下C6000的并行指令。

5.        C6000核的功能单元有.M.D.S.L四类,它们的功能分别是什么?

6. 什么是PCM编码?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7. DSP有多种boot方式 列举一种 TMS320C6416 boot(自举)过程?

8. 请描述一下在C64XX系列DSP 函数调用过程中,如何传递堆栈指针和函数返回地址.

网友A:
我估计能自己可以得20分左右(只有纸和笔的情况下)

网友B:
看来中兴也开始走山寨化路线了,这考题出的那叫一个臭字。

网友C:
……IO函数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