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10移植问题

楼主(2009-11-11):
我用在ADS下编译通过的,移植到2410下的uCOS II代码,在keil中新建工程,见附件,报错application\InitStack.S(1): error: A1023E: File "Stack_CFG.inc" could not be open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但实际是这个Stack_CFG.inc文件已经包含在项目的INC文件夹中

楼主:
application\InitStack.S(1): error: A1023E: File "Stack_CFG.inc" could not be open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但是在项目文件夹inc下已经包含了此文件了,不知道为什么好报此错误,急啊

网友A:
我测试编译没问题呀,codewarrior IDE 是4.2.5.764,你的代码要烧在norflash运行,我直接下载到SDRAM(0x30008000) 跑不起来,进入中断后跑飞.

楼主:
编译都过不了啊,版本一样codewarrior IDE 是4.2.5.764,我再看看吧,TKS

网友B:
应该在keil工程设置的ASM汇编部分设置路径,你在C/C++这里设置了这些路径:.\2410_cpu;.\application;.\core;.\inc;.\startup,但在ASM这里只设置了.\start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