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有没有绕制电源变压器的资料,我想自己绕个变压器

楼主(2009-11-11):
目前不知如何选择漆包线的直径,以及线圈的匝数等问题,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老tyw的书库里面有很多。
不过,绕变压器很麻烦,到厂家定做比较省事。

网友B:
老T大把,
     21FTP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要做的变压器的功率是多少?首先应根据功率要求选择硅钢片的尺寸和叠厚(即截面积的大小),再根据截面积的大小和硅钢片的材质来计算初次级的匝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其中:N=初级匝数,Vi=输入电压,f=电源频率,T=铁芯磁通量(Z11片一般取1.5,H23片一般取1.300,H50片一般取1.2),Sc=铁芯的有效截面积(mm2),X=重叠指数(看线圈的饱和度,一般取0.9)。
线圈铜线直径计算公式:R=0.715根号I(即电流A的开方)mm。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先留个脚印
然后再慢慢的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