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复位按键的问题。

楼主(2009-11-11):
遇到个问题,我的CY7C68013A-56PVXC开发板上Reset引脚接了个104的电阻和1uf的电解电容,和一个复位按键,如图所示:

当插到PC上时,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当按下S1复位按键时,就会弹出对话框:

接着再按复位按键就不好用了,不知道这是啥问题所致?

楼主:
附件为bushound抓取的按下复位按键S1时的数据

楼主:
用示波器看了下,晶振的Xtal1脚峰峰值6.6V左右,平均值1.71V
我有个好的板子,Xtal1的峰峰值大约3.3V左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应该是硬件原因,我用原厂的板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芯片问题,深圳买的